[1980] LASER 310 电脑软件解析第一步----加装EPROM 插座

楼主(2024-03-16):
EPROM 是焊接在主板上的,无法直接读取。

先把 EPROM 拆下来,加装 IC 插座,再装回 EPROM, 确认功能正常。
以后就可以用 通用编程器读取 EPROM 内容了。

网友:
可以刷机玩了

网友:
哈哈,我也有部LASER310,这个CPU是Z80

网友:
比较古董的计算机

网友:
这机子不是我89年时花了800大洋买的,sm728机一样的吗?

网友:
这个我也有80年代末期吧,可惜后来坏了,好像是什么存储器坏了,没出配,现在还在我的柜子里

网友A:
显示器的画面颜色不对,应该是绿底黑字。很多LCD显示器都不能正常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的画面颜色不对,应该是绿底黑字。很多LCD显示器都不能正常显示。

...

这款磁带机,比 DR10 兼容性好。同样的磁带,在 DR10 上,个别程序报错。
在 DR30 上运行,没有问题。
我通过数据采集发现, DR10 输出电平,非对称;
DR30 输入电平,-1 -- 1 , 对称性很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款磁带机,比 DR10 兼容性好。同样的磁带,在 DR10 上,个别程序报错。
在 DR30 上运行,没有问题。
我 ...

磁带机的磁头偏角误差很大,不同机器录出的带子都有不同调一下磁头即可。都是最简单的录放方式,碰到过用于MSX标准SVI-728计算机的磁带机(SVI-767),它多了一级磁头放大器,自录的磁带电平很低,放在别的磁带机上几乎读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带机的磁头偏角误差很大,不同机器录出的带子都有不同调一下磁头即可。都是最简单的录放方式,碰到过用 ...

谢谢,学习了。我以为是两个厂家设计的输出电平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