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保护板电流怎么选?“八串铁锂带两个320瓦电机,你帮我算算?”

楼主(2024-03-16):
买了8块磷酸铁锂电池芯,买保护板的时候多了一句嘴。本来选好了,客服问我:“控制器限流多少?”
本着调戏的态度说:“八串铁锂带两个320瓦电机,你帮我算算?”
这下好了,他给我算的是持续电流45A左右,这下郁闷了,我选的是40A的保护板。把我整不会了,是我算错了??轮椅上用的你们给我算算蚂蚁客服对还是我错了
保护板太大起不到保护作用吧?

网友A:
你要考虑启动电流,另外电池放电能力!

网友B:
保护板有过温保护,过压保护,欠压保护,你只考虑到了过流保护,你买个带蓝牙的60A板子,参数自己用APP设置,随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考虑启动电流,另外电池放电能力!

40A的保护板峰值100A 电机软启动,我觉得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护板有过温保护,过压保护,欠压保护,你只考虑到了过流保护,你买个带蓝牙的60A板子,参数自己用APP设置 ...

这个是能调是吗?能调到多少A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