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2元包邮的USB2.0 HUB集线器拆解

楼主(2024-03-16):
实际上是3.9,用了1.9的签到红包。

芯片是HS8836A

虽然是蓝色的,但只有4线。

板子上有个DC预留口,意味着可以加外接电源。

引脚情况

网友:
很不错的,只是不能带电流大的设备

网友:
插个U盘打印机什么的,问题不大,2.0包邮到家,可以了

网友A:
蓝色的插座,商家没有声称“3.0“,如何有需要3.9用红包后2元还可以啦

网友:
2元还包邮,我的脑子转不过弯了…就算买一粒沙子,也是亏本的吧…

网友:
普通传输可以了。

网友B:
插座触点是铁的吗?

网友C:
2.0怎么用蓝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色的插座,商家没有声称“3.0“,如何有需要3.9用红包后2元还可以啦

啊?还有更便宜的吗?

楼主:
装作3.0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座触点是铁的吗?

小刀划了下,应该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怎么用蓝口

冒充USB3卖个高价啊

网友:
HUB价格不 贵,能用就值

网友:
有芯片就是几个U口都独立的,不错

网友:
看照片显示的是蓝口,还以为是3.0的呢

网友:
两元的可以了

网友:
两元,这价格很巴适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