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修电动二轮车,走弯路了,是不细心还是经验少?

楼主(2024-03-16):
家里的电动车坏了,现象为打开钥匙仪表有电,喇叭也响,拧转把,电机没动静。初步判断是控制器坏了。

打开后座,找到控制器,测量一下正常,难道是电机霍尔坏了?我的豆来,来大活了!!!

然后,就是各种拆呀,砸呀…………

费了好几个牛的力气,终于把电机拆开了。
咦,这个位置是怎么回事?

我来豆来,怎么是线断了,电机白拆了

最后把线焊接上,再来点704胶,收工吧

总结:检查不仔细,不细心,(其实回头想想在量霍尔时,就感觉好象是线断了,只有红线没反应,其他线都有阻值)
幸运的是,电车总算修好了,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

网友:
不容易啊,终于找到一个拆的机会了...

--------------------------------

网友:
容易犯的经验主义错误

网友:
楼主应该趁拆开电机的机会好好润滑一下电机轴承,减少骑行阻力,省电。

网友:
能修好就成

网友:
电机防水被破坏了,得不偿失

网友:
楼主算是动手能力强悍的那种了,同样故障我最多会用万用表测试控制器输出,开电机什么的基本不会,只会换总成的路过

网友:
外观检查是第一步要做的。

网友:
怎么判断不是转把的故障呢。

网友:
真正的修车佬

网友:
也真是的,不从易出问题的地方查,动不动先拆电机,能不走弯路吗?

网友:
不拿防水胶抹一圈就容易进水

网友:
电机怎么拆开的?螺栓松了在木头上面兑?

网友:
都拆开了,换电机线啊

网友:
小毛病大折腾

网友:
既然拆开了,给线套个黄蜡管。

网友:
其实,电机也没白拆,你不拆电机断线那里很难接好。还是拆开了后方便接线,顺带还能做好了防水。话说回来,你这个电机内部还是很干净,没进过水。我见过涉水后进水的电机,拆开后里面脏得一塌糊涂,锈迹斑斑。

网友:
没白拆正好换线或把线往里错

网友:
楼主威武,这种外面一般就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