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亚马逊90DM860(华盛昌9986贴牌)四位半绝缘表拆机测试

楼主(2024-03-16):
350入手,入手后好多家都纷纷降价了。。。。
完整的万用表功能,还是50000字的四位半,这在带绝缘电阻测试功能的万用表里不常见!
绝缘电阻输出电压50-125-250-500-1000V可调
这些都无所谓,吸引我的功能是一个挡位标记为50Ω(200mA)的挡位,猜测是用较大的激励电流测量小电阻的挡位,正好这些天在玩万用表测量大功率可控硅模块,没有一个万用表能测量的,我感觉这个功能很有可能可以胜任,到手实测,确实可以顺利触发大功率可控硅模块。
测量速度并不快,比常见的0660方案快一丝丝,电容测量很慢!转盘还有接触不良问题,对电阻挡影响很大!
蜂鸣档声音嘶哑,跟个破锣一样,不知道是不是三防的缘故,声音像便秘,发不出来。
整机是IP67三防设计。体积重量偏大。表笔座比较深,无法兼容很多插头!
内部做的比较复杂,双层主板设计,但是做工太差,感觉就是个实验中的工程样机,各种元件叠罗汉,搭棚,飞线,歪七扭八的焊接,到处补焊,热熔胶。。。板子也不清洗,元件引脚周围都是助焊剂残留物,导致精度不咋地,用干毛刷稍微清理了残留物精度就好很多!(类似的问题在优利德的UT61E+上也有过)

楼主:
拆机,用料也还凑合,就是做工太烂了!无法直视!

网友:
没感觉出来5位,觉得跟4位半差不多,09.999V,5位不应该是显示5.99999

楼主:
精度也不太稳定,每次测都有偏差。
可以触发可控硅模块,能够保持触发。这点来说,目前我没找到别的万用表可以做到的,只发现X1挡是3V的表,可以触发极个别的模块。

网友:
不错不错,好表好表

网友:
什么时候到300以下就买个玩玩

网友:
可以用绝缘电阻档测量LED灯板了。

网友:
多玩几天再发贴哟,楼主越来越不认真了

网友:
这个电压精度还不错,100KΩ以上电阻偏差有点大,可能内部电阻老化了

网友:
新鲜出炉的评测,好像对应的是华昌盛9985

楼主:
交流电压挡测试,频响很高!
测试内容:1.信号发生器5V正弦波有效值输出。
2.开关电源 变压器次级电压,驱动脚电压,漏极电压

网友:
返修品?做工真是无语。

网友:
期待评测一下绝缘表性能。

网友:
你的表真多呀

网友:
精度这么高有啥用?

网友:
这款表功能强大!

网友:
350还降价了,那如果可以接受这做工,安全性+性能这价格无敌了。我有点心动,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做视频

问题是做工有点过于离谱,任何一个正经国产表买到这样都会认为是返修品,甚至是爱好者DIY完的东西吧。。。我记得论坛里每一个这品牌的表拆解都是这情况

网友A:
看起来还是可以的,希望比DT9989好些,我买那个不久脚自已老化断了,耗电自私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还是可以的,希望比DT9989好些,我买那个不久脚自已老化断了,耗电自私样? ...

耗电还可以吧。正常挡位几个毫安,绝缘电阻七八十毫安。

网友:
我买了。除了速度,在房间折腾的环境算是水桶表了,几乎没有短板

我看了一个视频,说EX300的,也是同款,每秒两次测量的速度确实是同0660差不多的。

另外,你说清理扫灰以后精度提高了,照片中的测量值是清灰以后的吗?是否要重新校准?这表的校准方法有吗?因为没什么校准条件的,想掌握一下到手的精度大概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