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又是发财电容的锅,咔咔咔狂闪的无极调光调色温遥控吸顶灯再次维修

楼主(2024-03-16):
为什么说再次,因为大约两年前已经修过一次了,这回又坏了,开灯的时候又开始咔咔咔狂闪

上次就是这个初级的大电容坏了,然后吸顶灯开灯就咔咔咔狂闪

然后这次还是它坏了,电容引脚那里已经呕吐了,这是个发财电容啊

坏的这个是33uF400V的,原厂是22uF400V的

电容的环境比较恶劣,下面的桥堆儿什么的工作的时候都是比较热的,相当于烧烤电容

板子背面的敷铜已经有点变色了

坏电容拆下来测一下容量,一点容量都没有了

库存里再找个33uF400V的新电容换上,吸顶灯恢复正常工作。暂时先这么用着,待以后有机会整点质量更好的电容再替换一下

发财电容好,发财电容妙,换了发财电容之后哈哈笑

EOF

网友A:
天天发财电容,搞得我现在有问题就想换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天发财电容,搞得我现在有问题就想换电容

电解电容坏掉的几率还是比较大的,有时候重点怀疑它不是没有道理的

网友A:
电解电容爆或漏液容易发现,贴片电容太难了

网友:
空间允许的话电容引长线就好

网友B:
这都是低成本导致的,没有好又花钱少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解电容爆或漏液容易发现,贴片电容太难了

贴片电容只能先测有没有短路,然后再拆下来测容量,直接在板上戳读数也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都是低成本导致的,没有好又花钱少的东西

这个吸顶灯还行吧,买了差不多6年了,两年前电容坏了一次,其它的东西包括灯珠都没问题。

网友C:
多少年后,还要再换电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少年后,还要再换电容呢?

其实这种电容设计寿命并不短,容易坏的原因主要是使用环境,周围环境温度过高,直接影响电解电容的寿命。这种消费电子里的电解电容一般设计寿命2000小时,随环境温度升高寿命减少。

网友D:
壳子上开个孔,电容脚留长一点,立着放
应该会用的久一些

网友:
电容失效的故障比较多

网友E:
做闪光灯用,正好不用改装啦

网友F:
电容温度太高容易失效!把控制器盖子拿掉,电容反方向安装,避开热源,反正吸顶灯还有罩子,外面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少年后,还要再换电容呢?

到时候再说,有机会整点质量好的电容换上,然后把驱动的盖子拿掉或者钻孔,这样散热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壳子上开个孔,电容脚留长一点,立着放
应该会用的久一些

等下次再拆的时候,打算把驱动的盖子拿下来,或者在盖子上多钻一些孔加强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闪光灯用,正好不用改装啦

老宝宝卧室的灯……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容温度太高容易失效!把控制器盖子拿掉,电容反方向安装,避开热源,反正吸顶灯还有罩子,外面看不出来… ...

正有此意,哈哈哈

网友:
电容坏了,换了就好?

网友:
确实可以称之为发财点容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