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奇葩,sm2246en的盘开卡竟然发现缓存挂了。

楼主(2024-03-16):
一个台电的256gb盘,闪存是英特尔的,缓存是南亚的256m。

今天心血来潮,想量产一下,结果死活不通过。

提示dram test fail,第一次碰到缓存挂了的盘。

另外一个有坏块的盘,开卡不报错,但时间过长,也挂,不懂了。

图上的这个大S卡在超时,也挂。搞不懂了

网友A:
俺也没看到你的这个上面有缓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也没看到你的这个上面有缓存啊

那个缓存坏了的没拍出来,今天开了不下6个,只有2个成功了。其他的都不会搞,放弃了,丢一边

网友B:
有那么多的坏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俺也没看到你的这个上面有缓存啊

图片是镁光的,那个缓存挂的是Intel的。

网友C:
楼主,你这文不对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这文不对题啊。。。

所以用奇葩开头

网友D:
这挂了很正常。都是开卡参数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挂了很正常。都是开卡参数有问题。

哪个参数有问题?我拯救下那个牙膏厂带缓存的盘

网友:
有缓存就换个缓存试试,没有就当2246xt开

网友E:
这种也有可能是主控坏了,里面的缓存控制器有问题,不过还是先换个缓存试试比较好,毕竟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也有可能是主控坏了,里面的缓存控制器有问题,不过还是先换个缓存试试比较好,毕竟也不贵 ...

没得设备,懒得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那么多的坏盘?

卖电脑的怎么会没得几个坏固态盘呢?基本上都是几十个几十个的坏盘

网友:
换颗缓存就是了

楼主:
没得工具,只有烙铁应该搞不定

网友:
开卡参数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