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小改开心果第二版点焊机

楼主(2024-03-16):
刚好手上有STC15W408AS,贴片烛不来,所以用的都是直插件。
原贴: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6959-1-1.html
已经在打板的路上,验证后上传电路图和PCB

供电用了四个模块,
开始的时候
XL6009做充电用,MT3608升压控制,1117-3V3做工作电源。
买回来后发现自己手艺不行,3608的EN脚挑不起来控制升压开关,所以就把XL6009改成了升压控制,MT3608就可以不用了,或者就当前置升压了。
再后来,电容没有充电,又加了块XL4015.
网上找不到好用的均压板,有也大多是TL431方案的,效果不行,
所以又加了个BW6101的均压板
XL4015给电容充电

XL6009升压控制MOS栅极

MT3608

1117-3V3

控制板:

3串均压板:

网友:
有中兴2400尾板的打板文件吧?请分享一下吧

网友A:
供电全部用模块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全部用模块化的??

是的,用了四个模块,
开始的时候
XL6009做充电用,MT3608升压控制,1117-3V3做工作电源。
买回来后发现自己手艺不行,3608的EN脚挑不起来控制升压开关,所以就把XL6009改成了升压控制,MT3608就可以不用了,或者就当前置升压了。
再后来,电容没有充电,又加了块XL4015.
XL4015给电容充电

XL6009升压控制MOS栅极

MT3608

1117-3V3

网友:
贴片还好弄吧   用个ptc加热板  就很容易贴了   太模块化  强迫症都要犯了

网友:
这样板子大不少

网友:
这到是新思路

网友B:
这是一个鼠标垫,配了台电脑吗?

网友:
动能能力真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鼠标垫,配了台电脑吗?

哈哈哈,有电脑还得有桌子,有桌子还得有地方放,又得买房。

网友:
原版的其实就很好用. 均衡其实不需要的.本身就充不满.使用概率高的话.2个电容都焊接个2.6V的LED灯超压自动放下电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