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个12电源带载能力不足,换了输入输出的电容也不行

楼主(2024-03-16):
大伙帮忙看看是哪里有了问题

楼主:
这个电源还算说得过去,带载能力不行了,以为电容有问题,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12V,,换个新的就可以吧,,又不是什么特殊电压

这种算不算是变压器的转换效率出问题

网友:
啥叫带载能力不行呀?
30W额定功率跑上35瓦算不算

网友:
换一个大功率的设配器带载能力肯定行。

网友:
检查场管接的检流电阻

网友:
代换电源芯片供电的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A:
换它,它出问题就是这样。随便找个50V10UF或者4.7UF的上去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它,它出问题就是这样。随便找个50V10UF或者4.7UF的上去就行。

大神给讲讲这个电容是干嘛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给讲讲这个电容是干嘛的啊

…芯片供电滤波电容,47u居多。

网友:
应该跟功率管和变压器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它,它出问题就是这样。随便找个50V10UF或者4.7UF的上去就行。

请问我有一个50W的24V电源空载功率有5W,一般是什么原因,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它,它出问题就是这样。随便找个50V10UF或者4.7UF的上去就行。

感谢回复,换了一个10UF的还是不行,感觉应该是6楼的坛友说的检流电阻的问题,可是偶太菜,找不到哪个是,也不知道正常的应该是多少

网友:
带载能力不足?如何不足,什么故障表现都没说如何帮忙判断故障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换了一个10UF的还是不行,感觉应该是6楼的坛友说的检流电阻的问题,可是偶太菜,找不到哪个是 ...

那里是4个3.3欧电阻并联,测测看多少欧

网友D:
这几个就是检流电阻

网友:
那个小电容换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里是4个3.3欧电阻并联,测测看多少欧

测了并联的阻值为1.1欧,正常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几个就是检流电阻

谢谢您的回复,测了并联阻值为1.1左右,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