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瓶车灯坏了

楼主(2024-03-16):
照明灯不亮,以为灯珠坏了,拆下来测了下,都是好的,中间那个贴片恒流芯片9003b,3脚2脚导通了,输入端有个空位,应该是个电容,补多大的好呢?

网友A:
这是天使灯?

网友B:
日间行车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天使灯?

爱玛电动车的车灯,这种,日间行车灯让我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日间行车灯

日间那根线拆了,就剩照明了,又买了这种装上了。

网友:
内容好像与标题不符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日间那根线拆了,就剩照明了,又买了这种装上了。

买个带透镜的好点

网友:
贴片恒流芯片应该坏了

网友:
IC应该坏啦!!!

网友:
换新的吧,也不是很贵。

网友:
线性稳流芯片坏了,找到灯珠走线,焊接参数合适限流电阻应付。

网友:
这个与电容无关。补了也不亮

网友:
灯珠是高压30多V的  我拆过好几个了

网友C:
这种灯我也买过,还带爆闪功能,挺好用的。

网友:
应该是芯片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灯我也买过,还带爆闪功能,挺好用的。

没爆闪,晚上挺亮

网友:
每个灯都测一下,再看IC的问题吧,电容感觉放个50V的,10UF就行吧,或并个大点的,

网友:
应该和电容没有关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