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10桌面鼠标偶尔会出现十几秒的明显卡滞,毛病在无线鼠标身上

楼主(2024-03-16):
是我现在用的办公机,E5 2640v4关闭HT,只用10个物理核心、X99芯片主板、16G Reg D4 2400、一个Intel M.2 256G做C盘,安装win 10专业工作站版本-高性能模式、一个二手清零日立4TB分2个区,做资料盘,GT720 2G亮机卡。
轻办公使用,这套硬件配置肯定是绰绰有余的了,U占用大部分时间都在个位数,内存占用在40%左右。但是奇怪的是,不定时桌面就会出现鼠标移动明显卡滞的情况,持续时间有时候十几秒钟,有时候会有一分钟多??过后就恢复正常

电脑系统没有任何垃圾软件、弹窗,不存在U过热、2个硬盘状态完好,关闭了SSD的优化项……折腾了一个多月,这个毛病仍然偶尔会出现,虽然不影响电脑正常使用,如果出现卡滞,就不管它,等等就好了…… 但是为啥会出现这个毛病?一直是心里的疙瘩,如果能找到卡滞的病根、清除掉,我心里才能舒坦

大佬们,谁碰见过这样的问题? 病根到底在哪里呢??

换用有线鼠标使用3天多,一直正常。我下午又换回了那个无线鼠标,把接收器插在机箱前面的U2口上,使用了几小时,卡滞又出现了  说明电脑软硬件都没有问题,直接换用有线鼠标就OK了

谢谢众坛友的热心帮助……

网友A:
这问题我也遇到过,办公一体机,单位工程师克隆的系统,用起来就是一卡一卡的,重新正常安装原版系统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我也遇到过,办公一体机,单位工程师克隆的系统,用起来就是一卡一卡的,重新正常安装原版系统就解决 ...

我这个系统就是用MSDN原版安装的,不是克隆系统啊……

实验了Win10专业版、工作站版、Win11工作站版…… 都会有这个偶尔卡顿的毛病

网友B:
10最近 老升级补丁,怎么关都关不掉的,
估计不是升级补丁 就是为了升级补丁做准备

还有什么安全中心,点开设置 最上面一行是
系统正在监控并保护你的电脑

还有要向外面传... ...

网友C:
你没确认一下是不是鼠标的问题

网友D:
别用原版系统,用不忘初心、xb21cn、小修三蛋的精简版。
原版系统上来两百个进程,自动更新、咨询和兴趣、遥感遥测、聚焦推广、页面预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用原版系统,用不忘初心、xb21cn、小修三蛋的精简版。
原版系统上来两百个进程,自动更新、咨询和兴趣、 ...

精简版确实轻快,但是总用久了,总会有些问题,就是不知缘由地卡或者某些程序无法运行,重装原版的却又没事了,可能就是某些程序精简掉后造成的。

所以现在机器如果是天天用的主力机,我还是会用原版的装,只有演示用或者偶尔用的机器,才会用精简版。

不知其他兄弟怎么做法?

网友E:
你没说清楚是什么鼠标,如果是无线鼠标的话,有可能是因为接收器靠近USB3.0插口而引入了干扰,找一根USB延长线插到USB2.0插口,末端再插无线鼠标接收器就行了。如果是有线鼠标的话,没遇到过此类问题。

网友F:
把二手硬盘拆了再看看,会不会是硬盘有问题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二手硬盘拆了再看看,会不会是硬盘有问题造成的?

英雄所见略同...

---------------------

网友:
先要搞清是电脑卡了还是鼠标卡了

网友:
系统换工作站版本之外的试试,鼠标接收器信号会不会有点问题,要慢慢查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没说清楚是什么鼠标,如果是无线鼠标的话,有可能是因为接收器靠近USB3.0插口而引入了干扰,找一根USB延 ...

这种问题肯定跟鼠标无关的,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应该是系统问题

网友:
如果cpu使用率低,频率也够,基本上建议先更换硬盘看看

网友:
首先确认鼠标是没问题的。
然后在鼠标卡顿时把任务管理器调出来,在性能选项里看看处理器,内存,硬盘是否有高占用。
如果没有,再在设备管理器里把鼠标和USB HUB属性的电源管理选项允许计算机关闭此设备以节约电源前面的对勾去掉,
在控制面板电源选项USB设置里禁用USB选择性暂停。
这些都不好的话,换个版本系统再试试。
还不行的话,只好换台主机了,

网友:
这问题我遇到过,可以肯定不是硬盘的问题,也不是精简系统的问题,我两台电脑,差的一台每天办公一点都不卡,好的独显的一台就会时不时的卡,同一个鼠标,系统也都是官方系统,没有任何精简修改啥的,硬盘都是差不多的固态硬盘。

网友:
排障讲究思路,善用PE系统。1、怀疑系统问题,直接用PE启动,运行一段时间看看。2、怀疑主板问题,拔掉主板上所有硬盘,用U盘PE启动,看看鼠标是否由卡顿。3、怀疑硬盘问题,尤其是系统盘,那么你还是用PE启动,扫描硬盘。

网友:
找个GHO系统带万能驱动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最近 老升级补丁,怎么关都关不掉的,
估计不是升级补丁 就是为了升级补丁做准备

Win10系统已经进行了优化设置,系统安装好,打好驱动后就把自动更新关闭、遥测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没确认一下是不是鼠标的问题

我还真没有怀疑过可能是无线鼠标的问题?才更换过新电池……  后天就换一个有线鼠标用几天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