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改进版RO净水方案

楼主(2024-03-16):
之前给父母家用的一个沁园50G机头加20G桶的方案
用了一段时间,老人抱怨噪音大
索性改成四面阀无电无泵方案了
原方案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0316-1-1.html

然后自制的水驱桶一直没有好的内胆材料
气球个把月基本上就破了,避孕套几天就破了,硅胶水球也顶不住
索性干脆改成无内胆方案,虽然氧气溶解在水里之后有效容量会下降
但是再也没有破膜的烦恼了
原水驱桶方案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2639-1-1.html

改进版新方案:

水路:超滤-RO-后级活性炭
啥PP棉、烧结碳什么的都没上了,没啥意义
后级活性炭能改善口感,还是予以保留了
上的是3013膜壳的400g汇通ULP膜,比EC好
这水压是0.35Mpa,出水量大概还有180G左右
压力桶内水压到0.22Mpa停止制水,在0.15Mpa左右启动制水
基本上能凑合用了

安装了两个可乐瓶,我预估会有余水,谁知道因为废水管与RO膜壳有1.5M的高差
这白送的0.015Mpa负压,成功抽光了瓶子内的水,索性只用一个了
毕竟3013的膜壳,反冲有1.3升水基本上够用了
新水驱桶方案省去了膜、也不需要打压,是相当完美了
采用楼梯间悬挂的方法,没有占用洗手台下空间,
没有噪音,还不需要用电,父母很满意

网友A:
净化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净化效果怎么样?

汇通ULP 3013 400G脱盐率是95%
https://www.vontron.com/product/1143987537117528064.html
基本上正常使用,TDS在10以内

网友B:
不用电,这么神奇

楼主:
不用电,400G的膜实际出水只有180G,速度慢了很多,但是能凑合用

网友C:
没有水罐停电时间长了比较麻烦,停水停电时只要水罐里那点水就能吃个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水罐停电时间长了比较麻烦,停水停电时只要水罐里那点水就能吃个饭。 ...

这个方案有20G压力桶存水,实际储水量在45升左右

网友D:
近乎完美的方案。感觉如果将压力桶换成常压桶,用水位传感器来控制进水阀的启闭,实际制水量肯定比180G多得多。
因为制水速度与RO膜前后的压力差近似成正比,随着压力桶内的压力上升,RO膜压差减小,制水速度是递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近乎完美的方案。感觉如果将压力桶换成常压桶,用水位传感器来控制进水阀的启闭,实际制水量肯定比180G多得 ...

桶放在楼梯间,层高会比用水的位置少2米,这就是0.02Mpa
如果使用常压桶,水根本上不去了
如果把水桶放在高一点的楼梯间平台,那么又得穿孔,麻烦了

反正不用电,慢慢做就行了

你弄水位传感器啥的,又复杂了,又得用电,可能反而不是完美方案
四面阀只要0.12Mpa压力差就能工作
进水压力在0.35Mpa左右,水桶满水压力在0.22Mpa左右停止
还能纯水反冲,而且20G储水桶有45升水,直接关闭RO膜也能顶两三天

唯一的缺点就是四面阀方案不支持自动冲洗,
用电的方案,不但能设置启停准确压力,而且还能设置自动冲洗

网友:
来学东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电,这么神奇

自来水是有压力的,所以可以不用电

网友D:
常压桶位置低于放水龙头自然是不行的。如果不是这个问题,单纯的传感器电磁阀耗电不大,可以考虑用充电电池供电。
因地制宜,能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常压桶位置低于放水龙头自然是不行的。如果不是这个问题,单纯的传感器电磁阀耗电不大,可以考虑用充电电池 ...

电磁阀很耗电的,基本上3-5瓦有,如果是小膜大桶,一般考虑电动球阀

网友E:
感觉很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很完美。。。。。。

用在农村自建房还行,城市里外观是扣分项
然后因为四面阀不能自动冲洗,所以隔几个月需要手动清洗

网友:
好歹加个盒子啊

网友:
手上有两个不锈钢的安吉尔的超滤,不知道用在哪儿,芯不知道有没有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磁阀很耗电的,基本上3-5瓦有,如果是小膜大桶,一般考虑电动球阀 ...

原来如此,如果开关时间相差很多,选择那种通电占空比小的那种阀门应该可以省一点电。
适用于净水器的电动球阀能推荐个型号吗?网上搜“电动球阀”看上去都是百十公斤重的大家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