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盒子MDZ-09-AA修复及扩容全记录详细步骤

楼主(2024-03-16):
闲着没事又从废板上拆了一枚8G的emmc,正好弟弟家的电视直播软件都被禁了,就寻思着给他弄个盒子看电视。

于是闲鱼上找了一家最便宜的15包邮卡在开机logo故障的小米盒子,就单机一个,正好我以前不到1块钱撸过一个小米遥控器,可以一用。电源嘛,手里5V2A有的是,不是问题。

下单三天,东西到了:

还真就是一个单机:

今天工作不忙,开工:
先拆机:
轻车熟路,先撬开这个位置:

然后找个塑料片一划就OK了:

芯片位置在这:

晶晨主控S812-S、闪迪EMMC颗粒、南亚科技RAM内存

上电看了一下,显示器都不亮,不过电源指示灯亮,也能随着遥控器亮灭,所以应该还是emmc的问题,拆吧:

吹下来了,闪迪4GB,我到现在都有点奇怪,就我修过的七八个盒子来看,其实这型号的盒子用的emmc闪存有两种,另一种是东芝的,按说两个品牌在同一时间损坏的可能性不大,是不是小米在后台搞的什么鬼,故意在升级的时候用什么超频调压手段废了这个闪存颗粒? 因为拆下来的闪存测试的确是坏的。

好了,回归正传:清理焊盘:

发现掉了个点,没事,空脚,不影响:

接下来8GB的东芝登场:

引脚都处理干净了:

上植球台:

垫好垫片,放好芯片:

盖上植球网,上台子:

挤一点锡浆:

刮平:

挺平吧:

开风枪,看着温度到了,一个个锡珠刷刷地亮晶晶地出现还是很疗愈的:

取下:

擦干净,植的还不错吧:

接下来就要用到它了:

安国的优盘主控板,网上才1块多钱一个

摆好上热风枪:

OK了,插到电脑上,有这个提示就算成功:

不用管它,直接关闭,打开镜像恢复软件:
对,就是这玩意:WinHex

这是当初在网上下载的镜像:MDZ-09-AA.whx

开始恢复数据:

镜像恢复完成:

接下来重复上面的植锡步骤,把闪存从安国主控板上拆下来,再植球上到盒子上:

搞定:

上电测试,一溜烟进了桌面:

但是这样还没完,必须要双清才能全部使用现在的8GB空间:

我按了半天也没能进恢复界面(主页加菜单键同时按再上电):

没办法,只能数据线接电脑用另一招了:AutumnBox秋之盒ADB工具

找到了设备,选择重启到recovery:

终于进来了:

选择清空所有数据

双清之后有个问题,就是原镜像的root掉了,只能重新root了:

对,就是它,虽然有点讨厌周宏袆,但谁让它好用呢:360一键Root

看,就是好用吧:

剩下的就是安装软件了,为了方便操作外接个鼠标,尤其是这个360 root,没鼠标用着太麻烦了:

先关了它的自动升级:

开始安装第三方桌面:

还有必须的文件管理器Root Explorer,方便删除系统升级和原系统的UI程序:

进来了,小米盒子所有的系统自带的有用没有用的程序都在这个文件夹下,大家记住路径就行:

记住,带update字样的一定一定要删除,不然再开机你就会后悔的

现在基本上就算完事了,装好软件开机:

看看闪存容量:

打完收工,有需要上面提到软件的,可以私信我。

网友:
有家伙有技术才行,想想我那两个碎屏的手机,吃灰好几年了...

网友A:
电视家还能用吗?记的已经阵亡了啊.....小薇直播 纯净版,看直播只能说还行。感觉直播软件最少要备2个以上。

网友B:
把盒子的RAM升级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视家还能用吗?记的已经阵亡了啊.....小薇直播 纯净版,看直播只能说还行。感觉直播软件最少要备2个以上 ...

电视家2024,套电视家壳的软件,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盒子的RAM升级一下。

实际使用感受与1G没什么区别。

网友:
记得以前搞镜像恢复时,等待的心急,太漫长

网友:
谢谢分享,还有什么APP可以装。

网友:
卡开机估计这个方法可以解决,超级详细呀,新技能get

网友:
软硬兼施,高淫呐。

网友:
我也有一个。同样卡 LOGO 了。不知道丢到那里去了。

网友:
软件请分享,mhtlov@126.com或者你分享到百度网盘

网友:
楼主技术很牛逼,佩服佩服!

网友:
看看直播软件观看效果!!!

网友:
看到楼主技术,支持一个。

网友:
有技术才能搞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视家2024,套电视家壳的软件,好用。

大神级的,膜拜ing。求电视直播APK,hanjd_cwe@sina.com,万分感谢!

网友C:
小米这系统还是安卓4.4吗?硬件感觉与中兴860A相似,不知道能不能互刷?

博主所谓一元多一个,忽略了快递。真是兄弟情深,好费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米这系统还是安卓4.4吗?硬件感觉与中兴860A相似,不知道能不能互刷?

刷完成砖

网友:
这个盒子好像发热大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