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升级固件后连不上APP的小米智能插座一代:NDZ-07-GA

楼主(2024-03-16):
小米智能插座一代,编号 NDZ-07-GA。

自带一个 USB, 手机 APP 可分开控制 220V 输出和 USB 输出。 wifi 版。 拆开后做工很不错,属于小米智能插座一代。。。。

BUT, 被小米计划报废。。。 特征: 不要升级固件,不要升级固件! 一升级就彻底连不上 APP 了,就彻底废了。老固件啥功能都正常。

计划性报废 ?
手贱,升级废了。拆出来给大家玩玩。

卡口结构, 很好拆,基本上可以达到无损,拆的过程没有拍照。

这个是拆完的合影:

主体特写:

WIFI 模块是插件,可以拆出来,替换,

特写如下:

拆离了 wifi 模块后的主体。。。

装回去。。。。 貌似算无损。。。

网友A:
小米的盒子也是这样,计划性强制升级,变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米的盒子也是这样,计划性强制升级,变砖。

过了保修期(一年),推送的固件升级了基本上就连不上网了。。。

【编辑一些怕引来纠纷的话】

网友:
小米胡盒子也是这个尿性

网友:
小米盒子也学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米的盒子也是这样,计划性强制升级,变砖。

这么厉害的吗

网友:
小米这还干这事,不想客户再买第二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过了保质期,推送有问题的固件,让你变砖。。。

这应该可以打官司了吧?

网友:
太不厚道了

网友:
为什么升级就废了?

网友:
这是哪学来的过保推送有问题的固件  能用但问题多

网友C:
不要动不动就计划报废;有哪个公司敢这么明目张胆的计划?干一票不做了?

升级失败不是很正常,我升级好多回也没事,怎么我就不在计划内?

网友:
计划报废是真的 不是危言耸听 以前的电器是通过电容实现的 现在联网人家远程分分钟让你瘫痪!苹果的降速门!!!!!!

网友:
这款确实是老了,后面出的都不带U口了。

网友D:
印象中一开始就是模仿苹果,难道这个也是学苹果不可以降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动不动就计划报废;有哪个公司敢这么明目张胆的计划?干一票不做了?

升级失败不是很正常,我升级好多 ...

众多厂家的确想让国家搞计划性报废。

董明珠提议家电强制报废:这台国产冰箱用了27年!

2024-03-11

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曾多次提出建议,尽快建立家电产品安全使用年限强制性标准,并由家电企业自主承担以旧换新补贴。

按照董明珠的说法,强制淘汰“超期服役”的家电,一方面可杜绝安全隐患,另一方面可推动企业产品研发,还有利于扩大内需。

其实早在2020年,中国家用电器协会发布的《家用电器安全使用年限》系列标准,就认定家用冰箱、空调的安全使用年限为十年,家用洗衣机、吸油烟机、家用燃气灶则是8年。

但实际上,使用年限更长的家用电器比比皆是。

据媒体报道,北京大兴的朱女士家,就有一台冰箱用了足足27年!

董明珠提议家电强制报废:这台国产冰箱用了27年!

据朱女士家介绍,这款容量220升的国产冰箱是1990年结婚时买的,价格2280元,在当时堪称天价了,而她的月工资只有140元,攒了一年的钱凑够1000元,又借钱才买下来。

朱女士表示,这台冰箱用了20年都很少出问题,之后也只是一些小问题,比如灯不亮之类的。

一直到2017年,朱女士家才下定决定,让它休息。

北京昌平的李先生家也有一台用了15年的冰箱,虽然制冷效果变差了一些,有时候还会嗡嗡响,但他觉得根本没必要换新。

有趣的是,在电商平台一些冰箱产品的评论中,不少都说是给父母买的,之前前的旧冰箱用了20多年才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印象中一开始就是模仿苹果,难道这个也是学苹果不可以降级?

都学坏啦,菊花厂的一些机型旧电池限制只能充60%,你自己更换电池也是限制60%,就是逼着你去它家的官方售后点淘¥消费(不让你自己换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印象中一开始就是模仿苹果,难道这个也是学苹果不可以降级?

主要还是因为锅里的9菜太软弱、太散沙、太费拉,所以消费者权益没有保障。

网友热议iPhone电池门赔款到账:国内用户对苹果太仁慈

2024-01-07

据了解,事件起因是2017年有美国用户因“电池门”事件起诉苹果,涉及iPhone 6系列、iPhone 7系列等机型。

最终法院裁定苹果赔偿iPhone用户损失,每人平均92.17美元,目前,苹果已开始向这些起诉的用户发放赔偿金。

网友热议iPhone电池门赔款到账:国内用户对苹果太仁慈

国内iPhone用户无缘赔偿,因此有网友表示:“国内用户对苹果还是太仁慈了”“一味的向苹果妥协,苹果还会重视国内的用户吗?”等。

据了解,去年12月,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判决苹果向7名韩国iPhone用户每人赔偿7万韩元(约380元人民币)。

原因是在软件更新后故意降低设备性能。

此前超6.2万名韩国iPhone用户向苹果提起诉讼,指控苹果在软件更新后故意降低旧款手机的性能,迫使用户购买新手机。

这正是在全球“恶名昭著”的电池门事件。

针对国内用户,苹果表示,过保的iPhone 6及后续机型,更换电池价格将从608元降低到218元,其更换周期为2018年1月底至12月。

“电池门”事件回顾:

自2016年8月份以来,众多苹果用户反映自己的苹果手机会突然断电关机,遇到此问题的手机涉及多个型号,尤以苹果6s居多;对于部分已投诉的消费者,苹果公司承诺将采取更换电池的方式来保障消费者的正常使用。

2017年12月,苹果公司被爆出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暗自将电池老化的iPhone处理器的速度调慢。12月20日,苹果承认让旧iPhone变慢以避免意外关机,延长使用寿命。

2017年12月28日,苹果发布公开信,对该事件致歉。

随后,多国iPhone用户对苹果“电池门”提起了诉讼。

网友:
不想客户再买第二次了

网友:
还好,我家里面的两个一代智能插座升级到最新版也没有什么问题

一直都是米家24小时连接着,设定的自动更新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