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三键小键盘制作

楼主(2024-03-16):
本人左手使用鼠标,用键盘快捷键粘贴复制不方便,看到嘉立创开源三键键盘,自已仿制成功,单片机用的是CH552,程序用arduino,电路板嘉立创白嫖。
网购单片机、 Type c插座、按键插座、按键、键冒、螺丝。
焊接板子用烙铁, Tap c插座有点难焊,动用体视镜清理焊盘,焊接工艺目不忍睹。
电路图
单片机配置
单片机程序

自己只用粘贴和复制,定义了两个按键,按键模拟ctrl+v和ctrl+c,加延时函数摸拟按键。

成品

网友:
板子打得很漂亮,焊工.........确实很强悍!

网友A:
轴座切成两半了?

网友:
高手高手高手

网友B:
做得不错。如果弄成一个键代表三键就好了,按下一个 键等于同时按下三个键,软件上应该可以实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得不错。如果弄成一个键代表三键就好了,按下一个 键等于同时按下三个键,软件上应该可以实现吧? ...

可以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座切成两半了?

尺寸不合,将就使用

网友C:
试试用arduino,做成2.4g的无线键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用arduino,做成2.4g的无线键盘

台式机上使用,还是usb接口方便

网友D:
本人同左手使用鼠标,刚换的鼠标可以定义侧键复制粘贴

网友E:
这个嘉立创的FPC怎么找一些比较好玩的开源项目啊,,,茫无目的的搜索根本找不到好玩的,,那天不小心领了一张FPC的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人同左手使用鼠标,刚换的鼠标可以定义侧键复制粘贴

自已做单片机2元,电路板白嫖(5块),按键5元(5个),插座4元(10个),螺丝3元(50枚),总成本14元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嘉立创的FPC怎么找一些比较好玩的开源项目啊,,,茫无目的的搜索根本找不到好玩的,,那天不小心领了 ...

结合自已需要来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