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吉他音箱MAWE-S60 做工不知道怎么说了

楼主(2024-03-16):
1、就这货,这个品牌网上卖的还不便宜

2、型号,不充电了,12v插口输入可以用,木耳朵声音听着还行

3、面板在右侧面,220v接口输入没反应。用的SD卡插槽,应该有年头了

4、主板正面,白色的四心排线插头悬空,这个型号不带无线话筒接收板

5、主板背面,黑色的是胶,不是烧毁的

6、功放芯片

7、mp3播放和蓝牙芯片

8、电源板,没有输出了

9、内部铅酸电池,立着贴在左侧板上,上下左右都用小块刨花板挡着,木板胶棒粘的
,导热不行,热风枪根本不起作用,一字螺丝刀破坏了部分木板,还是螺丝刀撬不动电池。

10、外边的提手,拆下看,两个螺丝很长,估计扎进电池外壳了

11、拆下螺丝看,果然螺丝头部都腐蚀发黑了

12、电池侧面两条不干胶,被钻了俩孔洞,还剩1v多的电压(标称12V7A)

最后,左侧板被撬开了一半,才把电池拆下来。

就是说,电池固定这么严谨,为啥不注意那两个螺丝会扎坏电池呢?
有时间改锂电

网友:
改锂电吧,轻很多

网友A:
我发现,声音好坏主要还是看喇叭。
螺丝钉扎破电瓶,原来还能正常使用,也怪啊!

网友:
这个能有60W ?

网友:
谢谢分享 好嘛 竟然都扎进电池里去了

网友:
我拆过一机器,电瓶给侧放的,时间长了电瓶液全没了。

网友:
电瓶加液密封应该还能用.

网友:
里面电路板五颜六色

网友:
这玩意值200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声音好坏主要还是看喇叭。
螺丝钉扎破电瓶,原来还能正常使用,也怪啊! ...

应该说喇叭占首位,其它不行也白搭

网友:
这个音箱看样子有点年头了,换个锂电池和充电板,还能用好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