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捡的电子烟,成功得到500容量电池一个。。。

楼主(2024-03-16):
暴力拆开

烟油部分

充电部分进水了不行了

电池电压0V ,没有鼓包,充会电就有电压了。

网友:
运气还可以

网友A:
就拆电池未免浪费,把气流开关换成机械开关,把烟油换成松香,这样就可以用松香大法寻找短路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拆电池未免浪费,把气流开关换成机械开关,把烟油换成松香,这样就可以用松香大法寻找短路点了 ...

这个方法可太值了

网友:
电池饿死过就算还能用容量应该没多少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拆电池未免浪费,把气流开关换成机械开关,把烟油换成松香,这样就可以用松香大法寻找短路点了 ...

这个改造方法实用

网友:
这个电池好,放电电流大

网友:
充电接口也会有用武之地。

网友:
电池不错,改手电

网友:
这个拆件DIY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
拆下的电池也没有多大用

网友:
充电小板可以留着

网友:
500MA容量可不小呀

网友:
电池留着有用

网友:
500MA有点小啊,用在哪个地方合适啊。

网友:
又得到一块电池,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拆电池未免浪费,把气流开关换成机械开关,把烟油换成松香,这样就可以用松香大法寻找短路点了 ...

怎么让它冒气呢?从底部吹?

网友:
没有参照物的照片里看起来电池很粗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让它冒气呢?从底部吹?

松香烟密度远大于空气,所以自己会沉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