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锂电保护板为什么要多颗MOS并联?

楼主(2024-03-16):
本小白看了很多锂电保护板都用多颗MOS并联,比如锂电角磨机的,我看就有3颗MOS。。我看了下MOS的参数,都是80A 40V的。。既然一颗都80A了,怎么还要并联3颗啊?是因为功率不够还是怎么的?

网友:
瞬间功率过高?

网友:
保证不过流发热烧坏

网友:
增大功率预防堵转

网友A:
也有一个MOS管的啊,比如很多12伏的电钻,用的就是一个MOS管。另一方面,电子元件的极限参数都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达得到的,使用时往往达不到最优的条件,那就要降额使用,还有,你查元件的参数,它们都有一个最小值、典型值、最大值,典型值80安培的管子,最小值就达不到80安培,所以大多数保护板都是用2个MOS管,也有更多的。

网友B:
冗余备份,或者为了应对堵转时瞬间高电流。

网友:
能承受舜间大电流。

网友:
还有就是降低内阻,减小发热,可靠性

网友:
应对堵转时瞬间高电流。

网友:
为加大输出电流

网友:
小电流管子成本低, 国内厂都能做出来 ,  价格便宜。

一个不够再加一个呗,

这才是主要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一个MOS管的啊,比如很多12伏的电钻,用的就是一个MOS管。另一方面,电子元件的极限参数都是在一定的条 ...

那怎么计算要用多少个呢?

网友(2024-04-15):
引用 网友B:
冗余备份,或者为了应对堵转时瞬间高电流。

简洁明了,大道至简,这个解释我给满分!

网友:
MOS管的电流是最大电流,使用的时候要降额使用,还要考虑到温度的影响,所以都是很多个并联的,我买的保护板,额定电流只有60安,但是100A的大管用6个,远远超过额定电流了,这样可以保证满负荷下不发热

网友:
多个并联,降低内阻,加大输出电流

网友:
主要是发热降额厉害,同时要兼顾瞬间脉冲电流

网友(2024-10-16):
主要是散热, mos的参数是极限, 容易烧毁

网友:
主要是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