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了一个炬为300W的电子负载仪,3D打印一个架子固定显示操作面板

楼主(2024-03-16):
前视图,上下两层用M3X55的铜柱链接,3D打印了一个架子,把显示面板固定在底层的PCB板子上。

右侧视图,显示面板架子上留了编码器开关安装孔,没装,平时用的少,也就不折腾了。

左侧视图,上下两层,底层PCB接了四个M3X20铜柱脚。

底视图,三颗M3螺丝把显示面板架子固定在PCB板边上。

最后贴上画的显示面板效果图,懒得为这个小东西画外壳了,敞开用散热还更好。

网友:
既打印了,为什么不打个大的,都装进去呢。

网友:
还是做个整体外壳比较好

楼主:
懒,就不整外壳了,不用的时候装纸盒子里面,用的时候散热还更好。

网友:
我觉得个人DIY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做出高大上的外壳

网友:
这散热撑300w有点勉强

网友:
高射炮打蚊子啊,3D打印都搞了,不弄个漂亮的外壳,才弄了这么小的配件。还有这个电子负载散热器太小风扇是大风量的噪音贼大,我把散热器换了80*80*40大的了,风扇换静音的,用着舒服多了。

网友:
大佬,可以分享下打印文件?正好手上有这一款产品,无奈没好的固定外壳

网友(2024-04-21):
打印都整上了,数码达人

网友(2024-07-09):
搞了个基础版的150w,回头改改散热

网友(2025-02-13):
这货用什么MOS管?

网友:
这货3v的时候可以跑25a以上的电流吗?

网友:
去哪能打印啊

网友(2025-04-18):
这散热撑300w

网友:
我的1200W矩为电子负载已经成功了。 原装管子慎用,很快炸鸡。

网友(2025-06-10):
618买了600W一整套,要改一下散热才敢跑满载,原装单个模块100W都热飞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