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中兴的CPE W212S

楼主(2024-03-16):
这个应该是当年运营商定制的CPE,做工非常好,稳定性也相当好。好几年前淘宝来的一对,当无线网桥用,直线200多米,速度稳定,一年到头全天开机,工作了几年,稳定性相当好,比一般的家用路由器强多了。。。最近不用网桥了,把它拆下来。

正面

背面

高增益的定向天线

主板

内存芯片

主控AR9341

双功放

POE电源转换,8M的闪存

原来的中兴固件设置起来什么卡,这个是刷机后的。

这个CPE可以设置中继或路由模式,可以当AP用,当客户端用,稳定性好。

网友:
稳定用几年,值了。
我还有一对百米2,类似的配置,效果也不错,目前吃灰。

网友:
做工用料确实强

网友:
稳定性好,值了。

网友:
我只看不说话,只点赞

网友:
中兴的产品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