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闲鱼买的宏基E3-111笔记本,遇到玩家捡漏失败,通电蓝灯闪该怎么维修呢?

楼主(2024-03-16):
外观还不错,看着上面标志N2930, 4G ,500G
问了卖家硬盘内存电池都还在,
没有充电器,所以没有办法试机不知道好坏。。。

到手拆,发现 喇叭没有了。。。问了说他收来就是这样。。。遇到贩子了?

硬盘是500G ,拿到别的电脑上不认,仔细看了下2011年的硬盘

看来下笔记本是2014年的,应该是把硬盘给给换走了。。。

内存条,也给换走了??是个2G 的内存条。

这CPU 这总换不走了。。。

这个遇到收了搞不好出手的玩家了???

电池没有电压,没有鼓包。。。

找了一个笔记本电源,通电,
笔记本电源灯蓝灯亮,充电灯黄灯亮,屏幕不亮,不开机。
然后 什么换CMOS电池,擦内存条,最小系统, 不接键盘触摸板,不接电池,一一尝试
发现状况如下

屏幕如何都不亮,外接显示器也不亮,

通电 接电池黄灯会长亮
会有USB 5V电压,接不接电池都没有电池电压,但有个线给电池的3.3V 电压,供电池通讯用 的?

按下开机键后
用普压内存条,或不装内存条 ,蓝灯长亮,
长按开机键 蓝灯灭。

装低压内存条,蓝灯大概亮2秒,灭1秒,闪烁。长按开机键可以关机蓝灯灭。
测量发现有USB 5V 是常有
在蓝灯亮的时候 内存1.3V,CPU 的0.8V电压 ,蓝灯灭的时候内存,CPU 的电压到0V,再次蓝灯亮 内存1.3V,CPU 的0.8V电压有了,

主板上有个复位按钮,按下后会关机,蓝灯灭。

感觉像是在不断的上电,掉电

没有发现特别发热的电阻,电容什么元件的,CPU也不发热。

是BIOS 掉了?导致CPU开始运行就马上掉电?这个也不好刷机,网上都找不到资料,

还是CPU虚焊了?? CPU 周围还打了胶的,

网友:
不包好就默认是坏的

网友:
背面进风口都没有,可见没有什么性能。。。。

网友:
现在咸鱼不是当初那个咸鱼了,捡漏跟中彩票差不多的几率

网友:
检查330电容是否容量不足

网友:
遇到玩家,价格是按配件变换定,价越低变化越大

网友:
咸鱼上有人专门卖各种坏件拼凑起来的东西,就是为你们这种喜欢“打黑”的人量身订制的。。。

网友:
价格不超过30就当交学费

网友:
这种即便全好收了能做啥?配置太低了。

网友:
保必呢,我那几台破本都在吃灰,为毛不捡好的非要去赌个坏的???

网友:
常在河边走

网友:
捡漏比中彩票还难!

网友:
小黄鱼水深啊

网友:
小黄鱼这种电脑配件尤其是笔记本还是小心。有些卖家就是修这个的,在他们手里好不了的东西基本上就是废品

网友:
不包好坏,没有电源测试,不会测试,这些基本上都是坏的,捡漏的几率比中彩票还难!

网友:
这是专门拆开把有价值正常的东西都换出去卖了啊,留下一个空壳呢

网友:
捡漏失败意料中

网友:
现在咸鱼不是当初那个咸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