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指导chromebook升级内存修改BIOS

楼主(2024-03-16):
小弟搞了一台chromebook笔记本型号是华硕chromebook c202s,内存只有2G,太小了,所以想升级下内存,但是无奈,网上查阅资料都没有详细的说明怎么修改spd内容,现在芯片焊上去了,但是内存还是识别2G,不知道有没有大神可以指导下怎么修改BIOS文件或者能帮忙修改BIOS文件,原芯片型号是两片F8132A3MA,单颗1G,LPDDR3的内存,现在装上4片K4E6E304EE,只能识别2G内存,在此先感谢各位大佬!!!

原机备份BIOS文件下载地址: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kra4MJGd-6Pdg2IAKSwmIA?pwd=k129 提取码: k129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网友A:
搜了一下,好像升级板载内存都要重新编译Coreboot(出就是BIOS)刷进去,不然就是不识别,门槛有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了一下,好像升级板载内存都要重新编译Coreboot(出就是BIOS)刷进去,不然就是不识别,门槛有点高... ...

原来这个BIOS还要编译,我就奇怪怎么下载下来的文件出现一堆文档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这个BIOS还要编译,我就奇怪怎么下载下来的文件出现一堆文档

CoreBoot是开源的,想刷得先编译成二进制才行...

------------------------

网友:
记得以前看过维修斯的视频,好像是水果的本,升级板载内存要改识别电阻,不知道华硕的要不要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