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更新单片机型号]拆解三雄极光消防应急照明模块,收获锂电池一枚

楼主(2024-03-16):
捡到一个三雄极光消防应急照明模块,接LED的

打开外壳,收获一节18650,不知道容量有没有虚标

电路板正面,主要有一个继电器和一个变压器

按钮部分比较有趣,采用导光塑料传动,既是按钮又是指示灯(双色led)

电路板背面,经典无字ic,集成度很高

大概画了一下逆变部分的原理图:

主电正常时,继电器不吸合,市电通过平时开关和继电器常闭触点直接给灯具供电;主电掉电时,继电器吸合,同时ic的pwm脚驱动变压器升压给灯具供电,变压器的驱动管下端接了电流采样电阻,应该是恒流输出。

-完-

-----------------03.18更新-----------------

又回老地方捡了一个一样的,这个单片机型号没有打磨!!

单片机型号:MC32P7511A0J
敏华的应急灯现在也在使用这款芯片
此单片机的2脚(P16)内置大电流PMOS,可以直接输出100mA电流给电池充电,所以非常适合应急灯应用

网友:
看做工还可以啊

网友:
辉县离我几十里地

网友:
看电池容量1800mah,厂家分选出容量偏小电芯。楼主模块应该装在远离热源位置。

网友:
对三雄极光的印象还算是不错的。

网友:
一般是1.2v电池,这个锂电池第一次见

网友A:
居然不是江门那边的厂子了?,我记得全国的应急灯电池全都是江门的厂子出来的,我拆了一大堆了,全都是江门那边的

网友:
这个大赚了

楼主:
0319更新测试结果:
使用CB86充电器,从3.2V充到4.2V,充电电流0.45A,共充入1200mAh电量(容量虚标了将近50%!)
充满之后模块接一个8W筒灯,应急输出电压200V,电流6.5mA,应急功率1.3w左右,应急时间120分钟
亮度还可以,比那种普通的双头灯好很多

网友:
做工还可以,不算差

网友B(2024-08-09):
引用 网友A:
居然不是江门那边的厂子了?,我记得全国的应急灯电池全都是江门的厂子出来的,我拆了一大堆了,全都是江门 ...

不绝对的
江门荷塘嘉铭也只是用的多
实际上还有:广州金科王、佛山量达(赛安达品牌似乎比较常用)、贴中的辉县旭日、淄博迪生(三雄极光、金利德品牌常用)、江门环贸(很少)、拿斯特、林田(很少)、劲霸(很少)
等等等

网友(2024-11-02):
和敏华应急灯相似的7511单片机电路,以及那个指示灯的导光板,感觉这两家方案很相似。

网友:
这个成本低,卖价可能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绝对的
江门荷塘嘉铭也只是用的多
实际上还有:广州金科王、佛山量达(赛安达品牌似乎比较常用)、贴中 ...

感觉到了壁垒,和我们熟悉的锂电池厂家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