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求助】废弃PVC管的封堵方法

楼主(2024-03-17):
因自来水改造,原直径50mm的PVC被废弃。感觉这个PVC管很占地方,准备贴着楼板截断后封堵与楼上的通道。现在不清楚的是封堵时要不要把埋在楼板里的PVC管给彻底清理干净,担心封堵填料无法与光滑的PVC管内壁牢固结合,楼上拿个铁棍捅几下就给捅开了。另外封堵填料也不知道用什么好,是用水泥还是别的什么专用材料?

网友:
pvc胶水+PVC堵头

网友:
说得完全正确

网友:
加水泥填料是必要的

网友:
将PVC管周边尽量凿一下,低过地面,按管帽高度截短PVC,胶粘管帽,仔细清理地面管坑,使用砂浆填充,抹平、收工!

网友:
搜“50堵头”,选自来水用的那种,加厚。

网友:
都是堵管能手啊!

网友:
PVC胶水加PVC堵头最好,水泥的时间一长就漏了

网友:
不放心的话,上面两种方法叠加使用。

网友:
不用了,用火最好

楼主:
有两个地方需要封堵,地面这个对强度要求不高,因为是一楼,下面没有人,就算有自己也有把握不会整事,关键是上面的那个。从坛友的回复中学到一个物件叫“PVC”堵头,搜了一下,确实很方便。不过看样子大多是单层的,感觉有点单薄,架不住楼上用钢钎捅或者往里面灌熔融的铅水。别觉着这是杞人忧天,看了最近几个邯郸初中生的作为,感觉真是XX空荡荡,XX在人间。因此感觉水泥填料加PVC封堵叠加的措施是比较好的方案。
多谢各位支招。

网友A:
我公司设备100kg/cm²压力的管子都是PVC胶水+堵头

水泥是什么野路子,不要采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公司设备100kg/cm²压力的管子都是PVC胶水+堵头

PVC堵头有实心的吗?就是像保温瓶塞子那样的,有一定锥度,用锤子砸进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PVC堵头有实心的吗?就是像保温瓶塞子那样的,有一定锥度,用锤子砸进去的。 ...

没有,注塑的东西一般不会有实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注塑的东西一般不会有实心的

好吧。我再想想有没有既耐压也耐热的方法。

网友B:
你倒是上个图啊

网友C:
50mm的孔也不大,去掉PVC内壁后,用发泡胶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倒是上个图啊

老旧小区改造,燃气表出户,水表出户。原来同一单元公用一根在室内的总管,都闲置了。改为从室外走总管,然后通过细的支管进入各户。改造完之后,原来的室内公用总管就没人管了。水管是直径50mm的,上面有扣板,看不见什么头绪,下面就是在地砖上,很容易描述清楚。

你这一问我倒是想起来其实有煤气管也存在这个问题,刚改造完燃气公司只是在管口里喷了一些发泡胶就不管了,后来改造自来水,自己做管道时感觉这个铁管碍事,自己用管钳套上个长铁管,愣是给旋了下来。看着那近三米长的镀锌铁管,感觉上面的螺丝口应该在楼上住户地面以上。时至今日,这个走煤气管的洞还没有堵上呢。太可怕了。
这个煤气管在院子里,拍照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mm的孔也不大,去掉PVC内壁后,用发泡胶就可以了。

网上查楼板厚度在100到120mm之间,15年建成的房屋还能用PVC水管,肯定不会规规矩矩用什么套管,估计是直接将PVC管现浇在楼板里了。这种情况下如果要将粘在混凝土上的PVC管壁给凿下来,估计不太方便,而且还是抬着头“仰凿”。

刚才想起厨房的总管是做了包围的,不用拆扣板能直接看见,拍个照片,感觉就是现浇在楼板里的。当然也许是当初有缝隙,装修时被用水泥给堵上了。不过在这种看不见的地方,谁会这么处理呢?

顺便拍一下拆除煤气管后的楼板照片,看这个空洞,似乎是用水钻钻的。 同时还看见楼上那家橱柜的部分底板。他们对残存管道的处理有点看不懂,我拆了下面这截管道后,上面应该是个镀锌管件的母丝才对啊,怎么看着像是薄铁管被敲碎了的光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