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惠家kd130家用咖啡机漏水拆机检修

楼主(2024-03-17):
家里咖啡机漏水一段时间了,最近漏得严重,影响使用了,周末闲在家里没事,在老婆的催促下,把咖啡机拆开看看情况。
网上找了一下拆机视频,关于这款机型的视频,几乎没有。也是第一次拆咖啡机,于是自己仔细研究,慢慢折腾。

这小机子拆机倒是没什么难度。内部结构也很简单。

拆开试了一下机,管路没有漏水,分水阀老化漏水严重,先复原,等配件到了再换。

网友A:
没看明白什么结构

网友:
没看明白有什么结构

网友:
咖啡看着不错  hh哈哈

网友:
自己能修啊

网友:
修得很好!
乍看以为是惠普的咖啡机.

网友:
咖啡不错,挺有看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什么结构

内部结构就是一个水泵、一个加热头、一个控制板、一个分水阀,其它就是支架了!

网友B:
最怕拆小家电,卡扣很多。。。。。。。修反而容易点

网友:
家里用这种咖啡机的那时真爱

网友:
咖啡不错,挺有看头。

楼主:
这机子后面陆陆续续又拆了3次,换分向阀后没有几天,切换按键又失灵了,又换按键。
电路板上涂了三防漆,聪明如我,找到个除漆的好东西!
焊接技术不佳,凑合着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怕拆小家电,卡扣很多。。。。。。。修反而容易点

确实,这台机唯一一个塑料卡扣,拆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