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永速直流变频落地扇FR35遥控版VS机械版FX35详细拆机对比评测

楼主(2024-03-17):
最近这个风扇挺火的,跟风入手了2台,买这个风扇主要的感觉就是可玩性比较高,我之前没买过直流的,但是手上电动工具电池包挺多的,还有一点就是夏天家里这偶尔会停电,有了这个就不怕了,主要还是供电类型范围比较广,如手上的电动工具多的话感觉就非常的好,遥控版本的和机械版本的各买了一台,拆开来对比看看!

昨天到货的,包装挺好的,所有图片均为左边FR35遥控版,右边FX35机械版

遥控板和机械版印刷稍有差别,左边FR为遥控版,右边FX为机械版

开箱,里面放置的挺整齐的

把所有的附件取出来

所有配件一览无遗

扇叶与扇罩叠在一起的

底盘亮晶晶的

支撑杆可延长

两机头正面对比

底部连接支撑杆的,靠螺丝锁紧

遥控版和机械版很好区分,有个转向帽子的是机械版的

正面按键对比,机械版少了一个摇头按钮,转头靠的是顶部的帽子

背面铭牌参数

DC供电接口,问老板说输入10-24V随便造

本来是先测试的,先看拆机的,测试的放后面,卸掉正面4螺丝,挑起卡扣

机头分离出来了

两个版本机头对比

电机铭牌参数,两个电机型号都是Y5210,问了老板铭牌贴标04月份的咋回事,老版解释说是工厂那边贴错了,贴标有3月份的和4月份的,贴错了贴错了

正面可以看到转子是轴承结构的,这两个内部也差不多

尾部转头结构的有点差别,遥控版的是电机控制的

12V的?这个应该是交流的吧,功率4W

机械版的齿轮结构的

拆掉拉杆结构

遥控版和机械版摇头转向对比

接下来拆开电机,松掉盖子螺丝

分离出来

可以看到线圈

遥控版转子型号特写

机械版转子特写,从对比可以看出两个版本的电机一样的

往下拆,开盖,可以看到里面的背面主板

遥控版的是五线的

机械版的是三线的

DC位置基本一样,可以看到机械版的接口地方还有印刷

另一面主板正面,从对比图可以看到里面有三处不同

1是遥控版多了颗SDC9288摇头电机同步整流驱动芯片

2多了个遥控接收头  3就是机械版的K1位置少焊了个微动按钮

主板正反面

再来看看遥控

2颗7号电池直插的

卡扣结构的很好拆

主板正反面

遥控附件合集

电源,感觉做工用料还可以的

DC5.5-2.5插口

卡扣结构的

听老板说开发版的目前用这个,后期量产的话估计是会改,改哪里就不知道了,反正12V电源到处都是,这个不必纠结,可有可无,反正老板说10-24V随便造哈哈

多角度特写

组装起来

两台组装完毕

通电试机看看

默认开机在6挡的位置

最小风力为1档

最大风力为12档

用计量插座分别从1-12档风力测试功耗,略有误差,影响不大,分成2图,先1-6档

7-12档功耗

拿12V-16.8V-21V(牧田)电池包都玩看看

做一条特制的DC线

一头DC5.5,另一头焊在镍片上

镍片能插进12V和16.8V电池正负极的缝隙里

牧田21V就不行了,网上买转接座还要好几天,等不及了,自己先弄一个简易的

插进电池正负极

点不下来就行了

镍片直用螺丝压就行了

分别试机,机器标称的是13.3V,如果么有,用12V会出现时间,电池电量,和充电显示的

16.8V的比较稳,就这个界面

21V牧田也OK

用这种检测仪,或用充电器有一条A口转DC口的12V升压线也是可以的

QC2.0这就行了

拆了一屋,还好家里空间大哈哈

最后装好,备战夏天

全贴完,谢谢收看!

网友:
多少钱?这就开始为夏天备货了

网友:
为啥两台纸箱印刷颜色不一样

网友:
图片太丰富了

网友:
两台一起买有优惠吗?

网友:
可以便携了!

网友:
多少钱买的   有没有优惠啊

网友:
看性价比如何

网友:
开始为夏天备货了

网友:
想起那破格力300的直流风扇,没用多久就坏了

网友:
拆得很仔细啊

网友:
今天也准备入手一台。

网友:
我收到货几天了,还没空组装

网友:
看着也想买一台玩儿了。

网友:
买两台优惠啊

网友:
电机没拆,会不会不同品牌?“额度”?“额定”?

网友:
看着质量不错哟

网友:
7叶片的好点,气流声比3到5叶片轻。机械款是蜗轮蜗杆减速摇头,遥控款是步进减速电机。

网友:
拆解详尽,给搂主点詹.

网友:
遥控款性价比没有机械款高呀,但是又不会改装,真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