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拼多多买了200个8GB优盘,大佬们帮忙识别下是不是扩容盘

楼主(2024-03-17):
量产失败和容量变小

量产失败和容量变小

查询主控

查询主控

大佬们,拼多多买了200个8G的U盘,每个十一块五,到手试了十来个u盘量产,量产后一个变成了2g,一个变成了4g,一个怎么量产都是失败,请问是不是买到扩容盘了?怎么识别?跪求大佬们指点一二。

网友:
对于这种老制程MLC的话

低格,容量优先,ECC4~8

就这样

网友:
是不是扩容盘,最好是拆开看

网友A:
8G的现在扩容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8G的现在扩容少吧

虽然我不能确定,但是不要低估奸商的下限。

网友:
这么小的容量也值当作假

网友:
8G还扩容?,,都是很少人购的,,,没必要扩吧

网友:
8G正常应该是8元,除非外壳好

网友:
我去,楼主一下子囤这么多U盘。

网友B:
ECC10能降容到这程度说明这芯片有够烂……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C10能降容到这程度说明这芯片有够烂……

高格,按低格设置开卡,ecc那个框是不起作用的

网友:
ID就写脸上了,L84C闪存,闪存是8个G的没有问题,就看开卡能不能开出8G了
老制程MLC不满容概率不高,楼主这样一上来就拿高格扫,当然开不满啊

闪存来源和质量信得过就擦除+原厂,闪存质量不明就低格扫描

网友:
买200多个没看错吧

网友:
价格是不是写错了,是一块五吧

网友:
这是要做什么产品吗?要那么多自己也用不完啊

网友:
我猜可能是黑片,所以开不出来正常...

网友:
看软件测试,的确是8G的,还是mlc的。不是扩容盘,放心吧

网友:
8G的U盘每个十一块五,感觉不值

网友:
是拿来投标了吧,临时放个标书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