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关于DM1106可玩性

楼主(2024-03-17):
星期天用我的可调电源,配合UT39E+和ZT702S(这两个表测试电压几乎一样所以以他们为基准),校准了VC921和ZTY0124的直流电压档,校准完后两个表相差一个字,我现在超级喜欢DM1106芯片的表,电压电阻电容温度都可以校准,只需要一个标定后高精度表就可以完美校准简直太方便了

网友A:
现在生产的 VC921 温飘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生产的 VC921 温飘怎么样?

也不知道算不算温漂还是接触不良电阻档大概2-3个字,电压没感觉

网友B:
dtm0660最致命的地方就是出来已经10年了,当年为了省钱主控的rom实在是太小了,写不下太多的功能,频随时只有1k可以外挂芯片解决,但是主控的rom如果翻倍那么0660将是神一般的存在,现在的0660只能各家纠结的保留一部分功能和砍去一些功能,如果0660的rom足够,全功能和全校准,因为可以单独档位量程校准,各个档位一字不差都是小意思,比福禄克除287之外的更精准都是小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dtm0660最致命的地方就是出来已经10年了,当年为了省钱主控的rom实在是太小了,写不下太多的功能,频随时只 ...

Dtm 0660不是外挂,一个24芯片吗?要多大容量都可以?

网友:
小众不品吧没见过

网友C:
我现在的表就是第一个啊。其他的830都是买回来用开始未确认收货的时候正常的,测电压电阻都可以。过一两个月或者半年就会数字乱跳根本测量不了电压和电阻,原来是有rom的啊?那就是有时间设定的了。这商家也太会算计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dtm0660最致命的地方就是出来已经10年了,当年为了省钱主控的rom实在是太小了,写不下太多的功能,频随时只 ...

再把外壳做好点,可以出一些经典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的表就是第一个啊。其他的830都是买回来用开始未确认收货的时候正常的,测电压电阻都可以。过一两个 ...

这倒是不知道,你的情况应该跟湿度拨盘氧化有关,我有一台正泰的DT890D历经快20年也没事,北方干燥有关系

网友:
我也觉得是与拨盘氧化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dtm0660最致命的地方就是出来已经10年了,当年为了省钱主控的rom实在是太小了,写不下太多的功能,频随时只 ...

您说的很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把外壳做好点,可以出一些经典产品。

我就是看着比较经典,才买来把玩的,两个现在都不怎么样了,这个型号,胜利的做工比众仪的还要强一点,想当年,日本做的翻盖的小表工艺真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dtm0660最致命的地方就是出来已经10年了,当年为了省钱主控的rom实在是太小了,写不下太多的功能,频随时只 ...

就是不知道1107 1109是多了啥功能还是打标而已,我现在手里头有5块基于DM1106 1109的表了表现的都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倒是不知道,你的情况应该跟湿度拨盘氧化有关,我有一台正泰的DT890D历经快20年也没事,北方干燥有关系 ...

你真会说笑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不知道1107 1109是多了啥功能还是打标而已,我现在手里头有5块基于DM1106 1109的表了表现的都不错 ...

就是打标而已,如果0660的主控rom足够大,那么比如loz功能,vfc功能,ac+dc功能,电阻档60欧,600欧,6k,60k,600k电流档60ua,600ua等等,甚至温度档0度10度,20度等等所有的校准点都可以校准,二极管档甚至可以从2v校准到18v,以上所有的功能都可以集成在一个表里面,价格和现在几乎不变,但是现在就是因为rom实在是太小了,没法开放所有的功能,这也是国产没有主控芯片永远的疼

网友D:
比fluke289准很难吧,今天准了不等于夏天准,今年准了不等于后年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fluke289准很难吧,今天准了不等于夏天准,今年准了不等于后年准。。。

外围电阻电容全部换低温漂高精度的,只是这价格和工程量太大

网友:
个人感觉高精度的表没那么容易造出来。0660方案就是把fluke289的陶瓷电阻换过来也保证不了精度和稳定性,人家胜利和优利德的工程师不是吃素的,这些东西早想到了。。。vc88e好像是排阻,也保证不了高精度。胜利189电路板和高精度的排阻,参考电压不差吧,与fluke189都无法比。。。高精度好表体现了一个行业的研发和制造水平。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围电阻电容全部换低温漂高精度的,只是这价格和工程量太大

这个芯片DTM0660就是6000字的,用好的元器件,全档位是可以的,但是4位半就算了,4位半的难度不是一般的高,哪怕是福禄克也只有旗舰表上4位半,87V 28II这种校准点都是6000字的,就是三位半,19999的精度不是一般的差,而且DTM0660上9999字的话超过6000字本质上就是调高一个电阻档位,没有意义,也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