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联想小新pro27一体机自动更新的声卡驱动总是无声

楼主(2024-03-17):
win11家庭版,联想小新pro27一体机自动更新的声卡驱动无声,经常每次开机后系统会自动更新REALTEK 2022/05/31 驱动版本6.09360.1无声,我用驱动精灵和鲁大师还有国外驱动软件都试过更新到2024年最新版REALTEK也是一样,无声,只有删了所有的REALTEK 驱动,用系统自带的微软驱动才是正常的。

这样几个月了,我也重做过系统,每次都会自动更新,然后电脑又没有声音了,现在想的是怎么找到微软这个自带的声卡驱动文件导出来,不知道这个驱动是那个文件????
电脑其他驱动都是正常,只有这个声卡搞事情。

网友:
禁用自动更新?

-------------------------

网友:
我有个老电脑,很老的,使用独显就死机
但插上如果不更新驱动就不死机,好神奇

网友:
就联想的碰到过这样的情况,不能用自动更新,台机笔记本都碰到过,一体机碰到过网卡和蓝牙一体的卡。

我最后经常是直接联系联想客服,让发送专用驱动到邮箱解决的。可能联想用的是定制产品。
所以联想这些东西,能用就不要更新了。

网友:
在系统正常有声音时用驱动精灵备份声卡驱动试看。

网友A:
你可以用联想驱动管家去安装驱动
联想的有些驱动如果装公版的会有奇奇怪怪的问题
比如俺就有一台联想的机器 装公版驱动关机以后风扇还转

楼主:
没用的,我重新安装系统就搞了驱动自动更新和系统自动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用联想驱动管家去安装驱动
联想的有些驱动如果装公版的会有奇奇怪怪的问题
比如俺就有一台联想的机器 ...

也试过了,就是安装对应型号的驱动也是一样。

网友:
把自动更新关闭。。。。。。

网友B:
为什么要更新驱动?最新的不一定是最适合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更新驱动?最新的不一定是最适合你的!

典型的'不更新不舒服斯基',无解...

------------------------------------

网友:
一体机硬件定制,第三方驱动不一定合适,去官网查序列号下载官方驱动吧https://newthink.lenovo.com.cn/driverdownload.html

网友C:
笔记本 一体机之类的驱动最好去官网下载。

楼主:
这个不是自己更新的,是系统主动去适配的。因为声卡是realtek,系统会自动给你匹配,应该匹配的也是系统自带的,
我删掉这个realtek驱动后,重启电脑系统会适配微软的驱动,声卡就正常了,但是你下次开机他又给你匹配之前那个realtek驱动,导致电脑又没有声音。。。
可能是win11 23h2的问题吧,之前用win10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 一体机之类的驱动最好去官网下载。

我都是去官方下载对应的驱动,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联系联想的客服,详细说明情况,看怎么解决。我之前有一个华为荣耀的笔记本(那个时候荣耀还没有从华为剥离出去),好像也是声音图标还是WiFi有一个问题(时间长了忘了具体原因),怎么弄都不行,后来联系客服,给解决了。

网友:
去官网下载驱动,不需要更新驱动,能用就行

网友:
用 Dism++ 可以提前出声卡驱动,
保存下来备用。

网友:
我们单位的有些联想笔记本也这样,驱动精灵更新看有好几个声卡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