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两个中九机顶盒

楼主(2024-03-17):
朋友乡下用的,固件崩溃了,存储芯片是24c128的,开机卡住了显示OOF,找不到固件 成砖机了,求好心人分享一下

再拆一个注水货

网友A:
不用卡的,还能正常收看吗?

网友B:
这是改装免定位吧,有可能锁了

网友:
三代机,不是高清,没必要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改装免定位吧,有可能锁了

免定位的d版目前正常使用,必须插卡的正版显示OOF不开机,oof是被锁了吗?还有救吗?

网友:
这不像oof呀,感觉像oot呀,是不是boot呀,由于你的山寨机数码管是三位的所以不能显示完整信息!也不一定就是存储器坏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用卡的,还能正常收看吗?

能看!不用卡的二代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看!不用卡的二代机

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