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给韵乐X3效果器装个蓝牙音频接收模块。

楼主(2024-03-17):
公司旗下一场所闭店,问领导要了个X3效果器,使用感觉还好,比我前面用的帝道的可调性强。记得当初设备进场的时候据韵乐厂家代表说,只有他们家x3x5才是正版的,其它都是仿的,当然只是听他这么说,咱也无从考证。
这次简拆它是想给它低成本装个蓝牙音频接收模块,方便连接个手机平板啥的,模块选择红包后几乎零成本的m28。m28的供电为5v1a三星充电器单独供电,随时可以关掉 不影响原莲花口有线音频连接。
单独供电也可以解决内部取电的共地噪音问题。
外观

x3和x5比阉割了两个环绕输出。

蓝牙模块电源开关,受控于总开。

开盖后

电源部分

主板部分

前面板部分

三星5v1a充电器为m28供电

m28蓝牙音频接受模块

电源放这里,模块塞屏幕旁边有大开孔的地方。

设置界面

试用可行,客厅范围内没有掉线卡顿现象。
效果器音频输入需要接有线音源时,关闭m28模块电源即可。

网友:
这部效果器用料和做工还不错。

网友:
干啥的效果器

网友:
用上效果器了,家里怕是还有KTV一般的功放和音箱。

网友:
这个效果器做工不错啊

网友:
这应该是正品.山寨货不会有这么多专业芯片.

网友:
看见环牛就想拆

网友:
这个效果器名气大啊

网友A:
这个X3 X5 网上原理图 芯片程序有全套资料,可能是公司内部不小心流出来,所以网上仿品特别多,和原厂没啥区别

网友:
效果器做工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X3 X5 网上原理图 芯片程序有全套资料,可能是公司内部不小心流出来,所以网上仿品特别多,和原厂没啥 ...

网传有一种说法,韵乐当年开发这个效果器的工程师在研发出这两个机器后不知什么原因离职了,同时带走了全套资料,后来不知道是卖人还是跟人合作的,市面上就多了很多同款机器,韵乐后面也没什么突破性的新型号,X3,X5就变经典型号了。其实不管正版不正版,一样的线路一样的设计,差别不大的,效果器这东西主要还是在调校上,正版机器没设置好也出不了效果。

网友:
这机子不错,用料十足

网友B:
这东西啥原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啥原理呢?

效果器也叫前级 输入信号dsp处理后,比如➕混响➕延时、混音 经初级放大再送出去,它用在小型音响系统中,代替了调音台的集线功能mix,压限器的压缩限制功能comp(可用于反馈抑制),均衡器的各频段均衡功能EQ,基本加个后级(功放)就可出声了。

网友:
作用类似直播声卡?

网友:
加装蓝牙音频接收模块后,
蓝牙的输出和外接音频的输出,
音量大小有多大差别?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这韵乐X3效果器做工不错

网友:
看做工挺不错的,准备放家里唱歌用吗?

网友:
家里老头子搞了一个X5都不知道怎么调,各位老板有说明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