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简单修一个松下的吸尘器MC-8L85C不开机故障

楼主(2024-03-17):
家里的吸尘器不开机了,原来就是常常开机后自动关机,型号是MC-8L85C

标签图

这个机器在手柄上控制,能对灰尘感知,且能自动调节吸力。

用功率表有1.5W空载功率,且控制线上有电压,大概判断主机没什么问题,可能是控制线路的问题。

由于手柄那里经常转动,在手柄处先下手,拆两根螺丝,那个由两半扣件,扣住接头连接线。

果然是线路断线。由于这个管子相对于机器和手柄可以转动,焊接的接头也没有什么保护处理,原机的焊接做工也很差,所以容易坏。我之前还以为是滑环,拆开才发现其实是直接焊接的。修到一半才想起拍照。一共接有两根线,实现了开关机、调速等功能。

两根线都重新焊接,并加了热缩,焊点的扭转力分散到了热缩管上,试机正常工作,这个应该可以用很多年了吧!

此贴收工

网友:
松下的吸尘器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同款用电记录仪

网友A:
厂家绝对是故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厂家绝对是故意的

现在发现,晚来几分钟就有人把我想说的话替我说了。不坏,厂家怎么多赚钱?

楼主:
可以精确到0.01W,很多原厂的充电器空载是0.00,可以用来判断很多充电器的真假!

网友:
学习了,日本的产品还是不错的。

网友:
质量大不如前了。。。。。。

网友:
好歹上个全貌图,上网搜了一下才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
不知道这种吸尘器,拖拉起来怎么样,家里买个苏泊尔,用一次骂一次,像个死尸拖都拖不动

就是这货,没买的千万别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