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台新买的角磨机,轴套齿轮涂黄油,新机里都没涂上

楼主(2024-03-17):
还好拆开看了一下,传动部分都没涂抹到,重新涂抹到位。

网友:
比较山寨的,能用就行

网友:
转动咬合部分润滑脂随转动就会挤压大旁边,所以看起来像没有的样子,其实完全不必担心。

网友:
这个角磨机做工可以,散热风扇居然是铝的机头也大部分铝的。做工不错

网友:
用一次后再拆开看看,黄油又到边上去了

网友:
感觉油再多 那个伞齿上都基本没有

网友:
顺便再添加黄油,反正也是拆开了。

网友:
看上去还不错

网友:
润滑脂加多了

网友:
俺们这种喜欢DIY的,说实话
工具还真的不够啊
买多了吧,用的次数不多
不买吧,要用的时候也不方便

网友:
看起来和我的一样啊

网友:
润滑脂不要涂满,否则搅拌阻力增大,一般建议涂满3分之1间隙即可.

网友:
都这样,一万转的转速再多也甩旁边去了

网友:
多少钱买的?

网友:
不算粗糙了。
1、转子铁芯做了平衡,2、金属机头、金属扇叶。
虽然山寨,不过也算不错了。

网友:
应该很便宜吧?

网友:
日常家用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