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GO3。。。。。

楼主(2024-03-17):
博世GO3有入手的吗??

跟GO2有多大区别??

网友A:
不如WX242 没有扭力自停 242我用着跟松下7410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如WX242 没有扭力自停 242我用着跟松下7410差不多

WX242带自停吗?

网友:
威克士目前还没有手枪形的产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WX242带自停吗?

就知道go2的一二档没有自停,345有自停,过得也得先哒哒哒几下,才停。一二档就是一直哒哒哒下去了

网友:
Go都有三代了?刚知道,回头等一波内购福利。

网友C:
为什么不改成直接可以2个按键松紧的,还是要开关切换的,不方便,留着GO4改吗?

网友:
我的一代还在服役

网友:
这东西,只能说买来看都嫌不好看,更别说这价格了,更别说用来当工具了。
1、无极调速
2、高低档,
3、扭力调节,
这三个是硬伤,和我diy的比,这东西都不配提鞋的。

网友:
带的 挡位到了断电

网友:
go2根本用不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改成直接可以2个按键松紧的,还是要开关切换的,不方便,留着GO4改吗? ...

我以前也有偏见,其实他是带按压启动双启动的,很方便便捷

网友(2024-04-20):
我缺一个扭矩小,能拧小螺丝的电动螺丝刀。

网友D:
有博士2就不买3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博士2就不买3了。

我现在用的也是GO2。。。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改成直接可以2个按键松紧的,还是要开关切换的,不方便,留着GO4改吗? ...

我和你的观点相反。两个键的容易误按,而且桌面上倒置使用不方便。有专门的换向开关的可以切换到中间,避免误按,还可以与按压启动配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改成直接可以2个按键松紧的,还是要开关切换的,不方便,留着GO4改吗? ...

说到点子上了,一步到位了后面出的新品谁买单

网友:
最早买过博世的IXO 3    买过Bosch go    威克士有242的时期博世只有Bosch go 2

上面提到的这几个型号除了go 2没买过其他都买来用过,在go 2和242二选一的时候因为充电口还有正面照明的问题选了242,用呢也没啥特别的,唯独让人难受的是242的充电口用的防尘罩,很难塞稳,简单塞进去会被自己的弹性挤出来,要使劲往里塞才能塞稳;前面的扭力旋钮,我这种非高强度用户很少用,现在前面那圈的字已经被摸掉了。。。。。。

当初看到出242的时候觉得bocsch go的应用场景不如242就在小黄鱼上给出了,go的顶压工作模式个人不是很喜欢,劲儿是挺大的,不太符合我的工作场合

这两天注意到都出到go 3了,又想把242出掉,入手go3

网友:
我也查看对比了很多型号牌子,最后在鱼上买了得伟dcf680,感觉非常合适日常家电、电工维修!用起来得心应手!家电维修不需要大扭力!这个刚刚好合适,能带调速,带电量显示的没多少选择,优点是能够很好的控制起步速度!不像充电转,虽然带无极调速,起步太快了!缺点就是速度慢了点儿,别人都评论说力矩小了,家里还有一个东城的充电转搭配使用,这样搭配天衣无缝!干啥工程维修都满足了

网友(2024-10-17):
看了下说明书,GO3比GO2还要重,长度也比2长点,扭力一样的,只是多个灯,如果手头有2没必要换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