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万用表笔改装缝纫机针,YYDS

楼主(2024-03-17):
万用表笔针太软了,改装缝纫机针
原来表笔针是带扣的,缝纫机针插进去有点咣

找薄铜皮剪成合适大小

插进去紧配合

短路电阻0欧,缝纫机针有硬度,有韧性,非常不错

网友:
人才呀,这也中

网友A:
干活不小心掉腿上

网友B:
会生锈吧,那就不好了

网友C:
我用大号缝衣针改的,测量密集元件一点都不打滑

网友:
这个强度不够

网友:
早有人这样做了,但是会生锈。

网友:
不碰水就没事

网友:
这个内阻增大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生锈吧,那就不好了

大北方的干燥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大号缝衣针改的,测量密集元件一点都不打滑

是的,针尖尖锐,扎上焊点不打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活不小心掉腿上

是得小心点啊,我把墙上沾上挂钩,表笔线挂在勾子上,长度够使用就行,使用结束表笔挂在墙上,整洁不占地方,

网友:
我也是这样搞的

网友:
穿跟线可以缝缝衣或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活不小心掉腿上

那是锥刺股了

网友:
实用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活不小心掉腿上

哪条腿?要命不?

网友:
测量个东西会把针弄成那样????

网友:
楼主的这个做法真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