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没有专业设备怎么制作个交流电压标准源?

楼主(2024-03-17):
只有一个万用表的情况下,怎么制作个交流电标准源?用变压器吗?

网友A:
变压器也是随供电侧电压变化的,肯定不准。

网友B:
低压交流信号简单,如果是高压交流信号DIY相当有难度。

网友C:
低压信号,用好的放大器放大,再用变压器升压,建议这样弄弄,可以满足精度不高的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也是随供电侧电压变化的,肯定不准。

是啊,用机械万用表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压交流信号简单,如果是高压交流信号DIY相当有难度。

那弄个低压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压信号,用好的放大器放大,再用变压器升压,建议这样弄弄,可以满足精度不高的场合。  ...

论坛上有大神分享过DIY方法吗?

网友:
还是得补些基准方面的知识,尽可能全面,包括直流电压基准,电阻基准,电流基准。交流电压本来是靠有效值来评价的,与波形无关,所以测试时精准度不会想直流电压那样精准,也没有哪个交流电源工作的设备要求电压范围很窄的,现在能精准测量的国际单位制是时间,它的倒数就是频率,所以固定频率的可以精确测量,十位的频率计都有。直流电压表能估到八位半,直流电压基准能做到10位也是极限了。

网友:
功放加变压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也是随供电侧电压变化的,肯定不准。

交流电压基准不那么好做。一般用文氏振荡器。
我上学时做过一个DDS的,dds输出接低通滤波,再缓冲放大输出,输出分压后检波与直流基准比较后输出作为dss外基准,可以实现50/60,100,400,1kHz,2,5,10v的正弦波。为了环路的稳定,响应时间比较长,要几秒钟。影响因素较多,性能一般,也就是校准个四位半。

网友D:
网上买一个才几十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网上买一个才几十而已

没分清交直流吧

网友:
一般人不会有那么多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