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拆解惠普手写笔

楼主(2024-03-17):
看个外观

两侧各铣一刀

铣完了发现居然有螺纹,为啥我没拧开…

把里面抽出来,有个弹簧和金属片,估计是压力感应的

背面有对红外管

看看主芯片

就这样

网友:
结构挺复杂,是电磁笔还是电容笔

网友:
本本的配套笔?,,按銉像鼠标类似?。。。无源能工作?

网友:
看着金灿灿的,应该是黄金吧。

网友:
挺好的一支笔拆废了

网友:
像鼠标的光栅

网友A:
这东西各品牌都很贵,实在不值。

网友:
看着做工还不 错,笔壳拆坏了

网友:
好好的一个笔

网友:
挺精致啊,看着质感挺好

网友:
surface的笔好像也是这个结构

网友:
精致啊,拆了就报废了

网友:
tC4200 有配的

笔还在  本不知扔哪里了

网友:
各种绘图板的压力感应笔都是这种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各品牌都很贵,实在不值。

有些是随机自带的哦,虽然机器比较贵就是了!

网友:
这是不是有点可惜了

网友:
这是电磁的吗?

网友:
普及一下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