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可以自己补全直接用吗?两个M2借口,一个10P SATA接口,

楼主(2024-03-17):
两个M2借口,一个10P SATA接口,要是买个座补上是不是就能用了,BIOS里这些接口都是启用状态

网友A:
m.2接口显然不可以,周围缺少了很多电容电阻装上去用不了。

网友B:
一般主板上写M2SSD的话,是指sata协议的ngff接口,不一定是nvme

楼主:
引用 网友A:
m.2接口显然不可以,周围缺少了很多电容电阻装上去用不了。

sata呢,看起来不缺件,而且开机有5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主板上写M2SSD的话,是指sata协议的ngff接口,不一定是nvme

是的,只支持sata协议

网友:
没这么简单吧,还要考虑缺失的电器元件要补全

楼主:
10p sata口补上了,用了一个惠普的线,不识别

网友C:
把周围的阻容补全可能可以,但不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周围的阻容补全可能可以,但不确定。

没电路图,第二个m2想补只能再买一个双M2的照抄,搞不懂10P的sata口看起来不缺件,bios也已启用接口,为啥不识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电路图,第二个m2想补只能再买一个双M2的照抄,搞不懂10P的sata口看起来不缺件,bios也已启用接口,为 ...

看起来不缺件不代表一定不缺缺件...

-----------------------------

网友:
先看看cpu的参数,有多少个sata多少个pcie,有些板子设计时是按同系列同封装最高配置的cpu来画板,所以出现很多预留的接口或电路。有些插座还会共用一组总线,通过电阻跳线二选一。
没电路图只能慢慢摸清楚,这才好下手。

网友:
还得配周边

网友:
关键是要看你主板支持协议吗?

网友:
别管三七二十二,先补全再说其他的。。

楼主:
死心了,插座全补上了,BIOS里边也已开启,缺周边器件都不识别,搞不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