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数显定时器的资料 有TX可以分享下吗

楼主(2024-03-17):
我买的是德科还是啥的牌子   一天可以设置20组开关 可设置一周  功能还是不错的
用起来不是很方便  我的安装位置恰恰在一犄角旮旯地方
如果有资料  就可以通过外部电路提取/直接修改里面的设置  增加无线操作也可以实现

先谢了!

网友:
你这个工程比重新设计一个智能插座要复杂很多,考虑到成本,还是买一个划算

网友A:
增加无线操作不是不行,关键是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无线操作不是不行,关键是陈本

你误会了吧  以为我去搞生产?

自己玩玩有什么成本不成本的,
就一个单片机电路  即便算上无线模块 。。20块都不会超出
买个盒饭要几块钱

网友B:
不如换个位置安装来得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如换个位置安装来得简单

没法换  家里电器布置  装修时已成定局了

网友C:
蓝牙+手机app,最方便,,,,不考虑耗电的话(那种ua级),做起来不会太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蓝牙+手机app,最方便,,,,不考虑耗电的话(那种ua级),做起来不会太复杂 ...

那是完全重做了  不是我希望的样子

最简单的无线遥控改造  直接把无线模块加进去就行
不管里面怎么设置  外部遥控随时执行开启/关闭

网友D:
有网络的话,智能插座不就行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网络的话,智能插座不就行了么

IoT智能插座 功能太弱了,跟定时器完全不是一个级别

传统的东西之所以今天仍大量存在 自有它的道理

网友D:
引用 楼主:
IoT智能插座 功能太弱了,跟定时器完全不是一个级别

传统的东西之所以今天仍大量存在 自有它的道理

不知道你要实现什么样的功能,
小米的可以时间段定时,定时开启,定时关闭,而且可以自定义单次或者哪天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要实现什么样的功能,
小米的可以时间段定时,定时开启,定时关闭,而且可以自定义单次或者哪天 ...

感谢分享,貌似小米的软件功能还是比较丰富的

就茶而言  个人不是很喜欢公网上的IoT器材,我宁可家里组建私网IoT
一个带显示屏的传统定时器  设置好了我把它塞角落里   它一直精准地工作,不用操心 不用考虑网络
当然 我在卫生间台盆柜使用它的场景  和IoT器材最擅长的场景不同,各有所长

我家这个定时器 只有换季的时候会打算作些时间上的调整,调整设置 其实也就3分钟的事情
所以 目前我觉得没必要重新从车轮开始造起,
增加无线模块的话  相当于有个遥控器  可以实现即时开关(不涉及原来的定时规则)
如果有资料的话  则可以做的更细致  设置界面可以做到web上  PC/手机都能设置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