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一看就会,一动就废,拆修斑马线失败记

楼主(2024-03-17):
网上买了个钟,卖家全新说缺画,价格非常便宜,到手果然如卖家所说,只缺了一画,因为在论坛看到大神修过斑马线,我以前也没压过斑马线,于是买了压斑马线的头,6块多大洋,还送一个胶条,今天刚到就迫不及待的想试试,结果压下去后一画开天了,越压显示的越少,最后都不显示了,无奈只能撕下斑马线,结果看到每个金手指上都粘上了黑黑的导体,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画了,现在这样子只能再买斑马线了,看还能不能救回来。

网上买的斑马线压头

拆开后的样子

喇叭和充电口

低电量LED

电池

二块板,一块是调节按钮,另一块是牛屡芯片

屏幕
这个黑黑的还不好清理,清理了好长时间,刮掉了一些,但还有一小部份残留,请问这个对第二次压接有影响吗?

补充内容 (2024-3-23 19:33):
后续修复故事在另一个贴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3532-1-1.html

网友:
这个黑的用酒精清洗,这个钟有连接吗?

网友:
貌似洗掉了就不亮了

网友:
这个不是压一下就可以的问题,估计还是导电条老化了。
其实有简单的器材:香烟的锡箔纸对折一定厚度后也可以压的。

网友:
用法不对吗?

网友:
一次性设计,很难维修

网友:
看你回来的补贴

网友A:
我认为你工具用错了,这种压线烙铁头是用来压敷铜软排线的,而图中并非软排线,是塑料纸来的,上面的导电线也不是金属铜箔,而是类似带塑性材质的导电层,一烫上去当然就把这个塑料纸烫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你工具用错了,这种压线烙铁头是用来压敷铜软排线的,而图中并非软排线,是塑料纸来的,上面的导电线 ...

工具应该没错的,而且烫上去也没有烫坏排线,因为这个头上面有一层硅胶,看到高手都是用这个工具修好斑马线的。

网友B:
还是导电胶条的好一些,斑马线老化以后弄起来挺麻烦的。

网友:
就算全新好的应该好才10来块钱,来数码之家的就是爱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导电胶条的好一些,斑马线老化以后弄起来挺麻烦的。

是的,可是这个不是我们消费者可以决定的,再说你买的时候也看不到他内部是用胶条还是斑马线。

网友:
工具没有用错,估计是斑马纸老化了,把哪里碰断了。

网友:
起码拿个温控洛铁用吧   工具不行弄不了这玩意

网友:
这个工艺不需要技术吗?不需要控制温度压力手感吗?

网友:
温度才是重点。

网友:
用导电胶条代替斑马线吧

网友:
好像用焊台就可以固定好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还有那个加热的工具?还没注意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