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硬盘量产,现在读不出硬盘了

楼主(2024-03-17):
有人说是假三星不知道是不是假的,之前有过一次,我把硬盘为调换了一下就好了,现在调换也不行了,插电脑上硬盘会闪红灯,需求是希望能把硬盘搞好,尽量能让我拷出一部分文件,还有就是给个专业建议,这个硬盘还能当主力不,不然就做移动硬盘了

楼主:
价格这个家园没冲很多,可以私聊

网友:
量产后是不是里面的文件都没有了啊。。。
我记得U盘量产后,没有文件了的

网友:
千万不能进行量产,要进行数据恢复。

网友A:
想要数据,先做数据恢复,再量产,量产了数据就彻底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要数据,先做数据恢复,再量产,量产了数据就彻底完了

恢复咋恢复啊!有人说要镜像拷出来,在量产

网友B:
试一下这个工具,能否读出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一下这个工具,能否读出数据。

没有哎,只有这个C盘

网友:
麻烦了,量产了,估计很难恢复数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一下这个工具,能否读出数据。

我用这个查到了,但是也没读出啥吧,我也看不太懂

网友C:
先找不同的电脑读几次,实在不行用数据恢复软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找不同的电脑读几次,实在不行用数据恢复软件试试,

换了电脑还是不行,恢复数据主要不显示,也不知道怎么恢复了,我在网上好像查不到我这个信息,这会不会是小作坊造的假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换了电脑还是不行,恢复数据主要不显示,也不知道怎么恢复了,我在网上好像查不到我这个信息,这会不会是 ...

bios里也可以看到硬盘

网友:
买个同款,然后吹下内存,读出数据,保存。你直接量产的话,数据肯定没有了。别试

网友:
别自己瞎搞了  如果数据很重要就找专业恢复的吧

网友:
数据重要的话,要找专业的搞才能行。重新开卡量产后所有数据都会丢失

网友:
量产 比格式化还严重,想要恢复数据时不能量产的

网友:
数据重要的话还是找专业做数据恢复的吧,不要自己折腾,然后这个盘是个假的,三星不会用螃蟹的主控,倒是对现在这个情况,有好处有坏处吧,然后希望不是颗粒挂了,别的数据恢复的不咋认识,倒是看过B站小飞机DIY的视频,你可以联系一下试试

网友:
自己搞?还是批量?

网友:
量产后数据彻底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