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热容量很小的小小马蹄头T12烙铁芯

楼主(2024-03-17):
0元购得搞活动的T12烙铁芯,次日产品恢复原价19元了,收到货惊讶地发现,标签印上了欧洲CE认证,ISO9001国际质量体系认证。偏偏心照不宣地无产地国3C认证上图。

我记得插头都需要3C认证,烙铁芯难道不需要3C认证吗?

网友A:
3c认证 在目录内是强制认证。也就是必须。不在目录就可以不做认证。但是产品的配件在3c目录内 ,这个配件要做单独的3c认证。比如电烙铁不在目录内,但是它的电线和插头在目录内 。电线和插头就必须要3c认证才符合规定。

网友B:
会不会国内不需要认证。

网友C:
都咋找的0元购!我也缺烙铁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国内不需要认证。

对了  电烙铁  焊台  以及烙铁头这些都不在目录内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咋找的0元购!我也缺烙铁头!

经验就是你想买烙铁头,你就搜烙铁头,越具体越好,比如T12,然后你不要立即就拍,你等等,现在电商平台比如淘宝,都有算法,它会给你推性价比高的产品,有时候用个签到红包,就0元购了。当然,也不是总有

网友:
这有点狠. 我各种红包都是5元上下.

网友:
看着不错 看下效果和寿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3c认证 在目录内是强制认证。也就是必须。不在目录就可以不做认证。但是产品的配件在3c目录内 ,这个配件要 ...

学习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验就是你想买烙铁头,你就搜烙铁头,越具体越好,比如T12,然后你不要立即就拍,你等等,现在电商平台 ...

签到红包没这么大啊

网友:
楼主牛掰了,我就没碰到过这么好的是事

网友D:
买了一支国产的,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了一支国产的,不好用

你遇到的不好用,表现有哪些?

网友:
学习下经验,希望也能0元购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遇到的不好用,表现有哪些?

化锡难,小马T底部不太上锡,体验跟进口的差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化锡难,小马T底部不太上锡,体验跟进口的差比较多

我估计温度不是问题,问题的关键应该是涂层

网友E:
我买过几个国产小马蹄头T12用来焊U盘,到现在坏了3个。一个头被焊膏腐蚀掉了、两个内部断线了。

网友F:
多印上几个认证的字样,又不会增加什么成本,反正都是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多印上几个认证的字样,又不会增加什么成本,反正都是印的

没有最多是非标,伪造的话罚的底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买过几个国产小马蹄头T12用来焊U盘,到现在坏了3个。一个头被焊膏腐蚀掉了、两个内部断线了。 ...

国产焊接用品掉进死亡怪圈
后发劣势导致售价低,没利润
不赚钱,就没钱搞研发,质量差
口碑差,导致无销量,无利润,陷入死亡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