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2点间 用 不锈钢波纹硬管连接,如何弯管才能保证 不锈钢波纹硬管弯的好

楼主(2024-03-17):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 2个固定端 之间 用 不锈钢波纹硬管 连接,如何弯管 才能保证 不锈钢波纹硬管 弯的好看?(圆滑过渡,而不是 把管子弯成急弯?)

电热水器的进水口  或出水口, 要与 预埋墙内管的 4分角阀  相连,使用的是  不锈钢波纹硬管 连接,

我自己弯管, 结果就明显感觉   我弯的 不锈钢波纹硬管  弯形不好看,不是圆滑过渡(我在网上没有找到 这种情况如何弯管好看的视频),

请问各位老师, 有没有相关的     如何弯管才能保证圆滑过渡的教学视频教程?我想学习一下!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弯管步骤? 是 把不锈钢波纹硬管 2端 都先固定在4分角阀 和电热水器上,再来弯管吗?
还是先 只固定不锈钢波纹硬管 的1端,再来弯管,最后 再固定 不锈钢波纹硬管 的另1端吗?

网友:
软连接不好定型,再短点效果好些

网友:
我用的都是这种硬管:

网友:
好看不能太长啊,要按设计长度截管墩头。      实际弯折部分就是手直接弯,直角就好了。。

角阀出来贴墙,高度差15的时候打横去找龙头下口,找到后立起来就行了,肯定是贴墙直角,如果怕水锤噪音,可以加固定卡贴在瓷砖上。

网友:
找个合适大小的圆管 不锈钢软管绕上去,再慢慢放出来

用2个矿泉水瓶里外个一个 夹主 上下拉一下

网友:
刚开始我也像你这样弯,然后是用手一点点矫正的。这里你要先估算两点的间距,波纹管需要弯几道,需要点技巧,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网友:
要想好看必须合适的长度,没有墩取器很难得。

网友:
我的想法是在下面比划弯好,再上上去。因为有弯度,不难上,在下面好掌握,不会让墙上的管线过度受力

网友:
先不要接上,根据现场情况弯曲,弯的时候不要急弯,急弯容易造成管子变形,等弯曲的和现场差不多形状在安装上,这时候只是轻微的调整,不影响外观。

网友:
管的长度要合适,拆下来弯好角度再装上

网友:
买个打波器,再买个割管器。长度可以任意调节才能弯出比较合适的形状。如果长度不能自由选择,难免会别扭。

网友:
一点点调整弯度呗,还能怎么办。

网友:
得长度合适,不然弯个波浪就是正弦也难看

网友:
你这个有点长了,又不够长,所以不好看

网友:
自己用打波器制作波纹管,不要买成品,可以做到基本完美。

网友:
你那个角阀快烂了,感觉要不先换个角阀,安装时往左侧斜一点
然后用皮尺测量下长度,买根相近的成品

或者弯成N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