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不注意电源线线序就可能把硬盘烧了

楼主(2024-03-17):
从年前不知我哪根神经搭错了,忽然对NAS敢兴趣了,买了个玩客云,刷了神雕大佬的Hi-NAS系后,实际上也没啥用处,感到32位的受限制太多,看到资料说可以用1037等工控板安装NAS,从咸鱼上了搜了一圈,用50元拿下一块(4G+32G)。取回快递后首先来个澡,然后在这晒一晒。卖家送了塑料机壳和硬盘数据线和电源线。

送的硬盘电源线直接插入不合适(应该是其它机器上的),以为把中间的突起简单用刀刮去插入就行,忽然想到线序是不是一样?

插硬盘的一头没问题,但插主板的线序就不对了,应该是5v(红),地,地,12v(黄),但线头确是黄,地,地,红。正好相反,吓我一跳。
================
已知的问题:
1、12v插头是5525的(没有像其它的有4口插座),家里的3A的电源是5521的,用N1的1.5A的估计不能带动,没敢试。买的转接头在路上了。
2、除板载msata32G的硬盘外只有一个sata 硬盘口,看到有的视频博主是有2个sata 硬盘口,装黑群晖时把msata当作缓存用,把系统装在ssd中,机械硬盘当作数据盘。我当时以为是把系统装到32G的msata中,用另一块盘当数据盘。
解决方法:
1)、有的博主把minipci转ata口(估计淘宝应该有卖)
2)、主板上有空的sata口的空位,能不能自己安装?(纯属异想天开)
请有经验的坛友支招

网友:
自己补接口就行了,数据线上的电容也要补,

网友A:
硬盘是masata的 nas系统做这里面感觉比优盘引导好点。  旁边有个无线网卡的接口 这个可以扩展出两个sata口 淘宝有卖的。1037估计是mini pcie的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盘是masata的 nas系统做这里面感觉比优盘引导好点。  旁边有个无线网卡的接口 这个可以扩展出两个sata口  ...

谢谢,是mini pcie的接口的,但对群晖还只是个了解,能详细指点一下吗 ?我看到的都是用优盘启动,系统装在哪也不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是mini pcie的接口的,但对群晖还只是个了解,能详细指点一下吗 ?我看到的都是用优盘启动,系统装 ...

搜下 arpl,现在黑裙用这个装基本上没有门槛了

网友:
玩上nas了啊

网友B:
补SATA口有点难度,主要是那些小电容小电阻很难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盘是masata的 nas系统做这里面感觉比优盘引导好点。  旁边有个无线网卡的接口 这个可以扩展出两个sata口  ...

我搜了下确实有,就是价格有点感人呀

楼主:
只是好奇而已,没有实际需求,大概率以后吃灰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SATA口有点难度,主要是那些小电容小电阻很难焊

确实是这样,再说也没有图纸

网友:
当年做研发时,烧了挺多硬盘的,不过有TVS保护,烧了,把TVS击穿,拆了继续用。一般是来料线接反了

网友:
这个焊锡是高温锡  特别难焊  并且电路板也很厚 多层的  自己不好搞

网友:
线序错确实会烧硬盘,小心点吧。

网友:
给小主机供电,我用前些年撸的DELL板砖12V18A,和爱墨生12V55A,自己接DC头
输出端接10个DC头,接10台主机都不成问题
硬盘倒是烧过一次,因为不同厂家小主机给的12V和5V定义不一样,上电直接硬盘冒烟,SATA接口输入侧的保险和TVS管已经完全碳化,不过无伤大雅

网友:
肯定价格不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