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电吹风更换电源线

楼主(2024-03-17):
电吹风电源线坏了,更换新的电源线

网友:
2X0.5最高只能上1KW,电吹风还是老老实实上2X1.0的

网友:
手机不错,拍的很清晰

网友:
这二辛时兴铜包铝线,这不,吹风机也坏的快了,/垃圾箱拾过二个,都是线坏扔出来的,换线即好。

网友:
电吹风的插线比较容易坏,经常去朋友发廊修电吹风的插线,在根部加一段弹簧都不行

网友:
线细了,换粗点的

网友:
也许你换的还没有原来的好呢

网友:
拍的很清晰

网友:
原装的线至少0.75吧?你这换0.5也敢用?

网友:
这还大牌子,居然用这垃圾先

网友:
换的线也一般

网友:
楼主也是心大,电吹风这种大功率电器也敢用0.5的线。那就祝你平安吧。。。

网友:
以前白炽灯时代照明才用0.5平的,1000多瓦也敢用?

网友:
我翻出了原装飞利浦1000W的,用的0.75的线。

网友:
拍的挺清晰的

网友:
0.5平方肯定是不够的,但考虑到只用个几分钟,估计还没发热头发就吹干了。
附上家用电器电流对应的电线截面积的表格,大家可以参考,如果小于2M的电器可以小一号电线。

网友:
线是有点细。

网友:
飞利浦1600W用0.5的线,康夫1900W是0.75的线,1500W尤勒斯是1.0的线

网友:
飞利浦的东西质量太差了。

网友:
今天刚刚也帮 家人 修 飞利浦 老风筒(10几年),她是说 用着时,一股金属的糊味道。我想应该是电机的电刷 磨完了 碳刷,开始磨 金属部分,所以有这样的 气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