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电吹风开关修复

楼主(2024-03-17):
100多元电吹风、用了十几年了
二档开关、有一档不能用,拆开清理修复

开关

拆开

拆开

开关

网友:
1000W功率不大,吹头发需要时间比较长。

网友:
该换换了 国产防戴森的也很便宜

网友:
真厉害,塑料都黄了

网友:
能用几十年真耐用

网友:
换一个继续使用

网友:
换个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
同款吹风机也有一个,飞利浦的小家电质量真是不错。

网友:
确实很耐用,家里的一直没用换,也十几年了

网友:
飞利浦电吹风真难拆,愣是没拆开,不休了

网友:
吹风机用的时间够长,该换新的了

网友:
开关可能触点烧坏了,买一只换撸即可。

网友:
电容坏了吧?!!!

网友:
外壳发黄翠花了

网友:
换个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
原装开关确实耐用

网友:
以前的东西挺耐用

网友:
触点清理一下,继续服役

网友:
有技术就是用不上新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