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施耐德皓呈系列斜5孔插座

楼主(2024-03-17):
螺丝没有直接接触电线,设计好评。

网友:
0.5mm的铜片啊,小功率应该还好,按理说插座基本都配的是2.5㎟的线,典型的大马拉了小车...

网友A:
这种收缩接线好评。

网友B:
施耐德电气的中国工厂好像在厦门。

网友:
这个应该还可以,使用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
动端子式好评

网友:
压接端子的方式可以接营销软线也可以,铜片看着不像黄铜的(因为颜色看着发红)有可能是磷青铜的好评,现在好像某牛的插排现在都不用磷青铜的了,像这样下去某牛再便宜也不买了

网友:
施耐德皓呈系列很好用,接线手感特别好,家里装修和别人家装修我都推荐,一般都是在某东和小黄鱼上买,感觉质量都一样。但上次换装的时候通过朋友在线下店里买的,还是不一样。具体我没有对比,最大的区别是线上买的是那个铁板板的,线下的是和楼主这样的塑料板,朋友说线上一般是工程款就那样的,线下确实就是这样的?铁板板的感觉更有质感,不知道这东西有没有假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收缩接线好评。

终于知道这种接线叫什么名字,比螺丝直接压的好多了。

网友:
铜片也不算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施耐德电气的中国工厂好像在厦门。

惠州武汉

网友:
哦,感谢斧正。

网友:
这种接线口,设计的还是很合理的

网友(2024-12-02):
引用 网友C:
终于知道这种接线叫什么名字,比螺丝直接压的好多了。

市面上主流开关插座的接线端子可分为鞍型端子和螺丝压线端子。鞍形端子(拉扣卡紧电线),螺丝压线端子(就是拧螺丝压紧电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