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把智能电视当做下载机的APP ?

楼主(2024-03-17):
我家电视可以熄屏,所以呢,想找一个可以把智能电视当做下载机的APP。

给电视插一个移动硬盘,然后弄个 类似BT之类的APP,可以进行类似BT下载之类的? 有没有这样的软件。

楼主:
电视硬件:A55 4核,安卓11系统,4G RAM+ 64G rom

网友:
保必呢,电视功耗多高啊,不如整弄台路由刷个固件当下载机...

网友:
你还不如搞个旧手机呢

网友A:
这个功耗什么的都不合算呀。

网友B:
荐片   我用的是电脑版,有安卓版,可以下载电影电视剧。

网友:
才4G内存就想当下载机,信不信下载工具一转后台马上被干掉?
手上的手机是8G内存的,根本不需要转后台,只要熄屏,不出10秒,下载工具必停止!!!

网友C:
易安网启,要root权限,里面有Aria-Ng 用于网页下载
Transmission - 用于挂BT/PT下载 aMule - 用于挂电驴下载 Qbittorrent - 用于BT下载 Aria2-YaaW 用于网页下载 迅雷远程 - 远程控制家里盒子下载  脱兔下载  Rtorrent - BT下载  Samba  FTP 共享等,有个entware,当然你直接装entware也行。

网友:
为什么不弄个盒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荐片   我用的是电脑版,有安卓版,可以下载电影电视剧。

这个安卓版之前版本缓存的影片不会自动清理,遥控器适配也不行,插鼠标用了一段时间就没有存储空间了,不知道现在改进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易安网启,要root权限,里面有Aria-Ng 用于网页下载
Transmission - 用于挂BT/PT下载 aMule - 用于挂电驴 ...

大佬,电视端到底用哪个app啊? 试了试都不行

网友:
这个成本太高了

网友D:
50买个安卓电视盒子,功耗超级低,电视待机功耗都比和盒子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50买个安卓电视盒子,功耗超级低,电视待机功耗都比和盒子大

我用功率仪测试了,待机功耗0.3瓦。。。正常开机使用时,功耗66瓦,,播放音乐,并且熄灭屏幕后,功耗12瓦,,停止播放音乐,保持熄屏状态,11瓦。。。这个还算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功耗什么的都不合算呀。

我用功率仪测试了,待机功耗0.3瓦。。。正常开机使用时,功耗66瓦,,播放音乐,并且熄灭屏幕后,功耗12瓦,,停止播放音乐,保持熄屏状态,11瓦。。。这个还算费电??    有USB3.0接口的,如果挂上硬盘,当下载盒子用,那这个功耗很合适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功率仪测试了,待机功耗0.3瓦。。。正常开机使用时,功耗66瓦,,播放音乐,并且熄灭屏幕后,功耗12 ...

n100开机也就10w左右,电视盒子,插上硬盘也就不到10w,而且电视待机主板烧着也容易坏啊,为啥不直接搞个电视盒子

网友:
迅雷还是迅雷云盘的,有TV版吧,也可以看看车机版

网友E:
看看这个破坛子里那么多坏emmc的,你还想用android做下载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这个破坛子里那么多坏emmc的,你还想用android做下载机吗?

保修8年,不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n100开机也就10w左右,电视盒子,插上硬盘也就不到10w,而且电视待机主板烧着也容易坏啊,为啥不直接搞个 ...

电视盒子就可以当下载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