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联想音箱开机有冲击声,如何消除?

楼主(2024-03-17):
这个小音箱,用的5v供电,芯片是SJ2038.

跑了一下图。

这是重低音部分,开机的冲击声是从哪里来的呢。有没有改善的可能?

这是左右声道的。

这个音箱的低音喇叭对比别家的,太寒酸了。

喇叭不给力,就用两个双线圈来解决。

网友:
换掉吧,有源音箱起码用2030的也还好一点,TDA7269也不错。

1875的不错,可惜找不到了,TDA7265的还有,LM3886很不错啦

网友:
好的音箱都有开机保护电路,开机的时候都具有延时打开喇叭的功能,从而避免了开机瞬间电流的冲击,有效的保护了喇叭的安全。
这个也就这样了,不能忍受的话,开机时候将音量开小点。

网友:
蜗牛天天折腾音箱啊

网友:
我的是关机有冲击声,。。。。。。

网友:
开了就不要关了,现在基本上也不断电,一年不关的话,一年也只听到一次冲击声

网友:
凑合着用吧。。。
       价钱在那里了

网友:
不知道电位器音量开小些会不会冲击声也小些。

网友:
我以前的小音箱也是开关机有冲击声,容易烧喇叭,好像在开关上和整流二极管上并电容冲击声小点,最好先关小声音再关机。换功放吧,现在好点的音箱都有开机保护电路。

网友:
比较难办吧

网友:
加个喇叭延时电路

网友:
应该是前级故障造成。断开前级试一下。

网友:
凑合着用吧。。。

网友:
廉价音响将就着用吧

网友:
能用就行,这种就别期望太高了

网友:
价位在哪里摆着,开关机声就只能凑合了

网友:
开机时候将音量开小点

网友:
音量电位器最小声开机

网友:
去年还被问到了这个问题,一般是软件加上电延时,还有一种是加硬件电路,类似于阻容加小MOS,三极管。电路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