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2die L85 L95如何全速?

楼主(2024-03-17):
NW593,NW662,NW388等是镁光的2dieL85 L95颗粒,一般在3281,903上速度折半,在2246xt/en上速度正常

造成这一点的原因可能是固态主控有交错,但u盘主控没有
所以如何通过改参数或die比例等使这种2die颗粒在3281,903主控上满速的方法吗?我试过像东芝一样的die比例,但是卡verify isp
(或者有定制固件?拿不到

网友:
楼主要榨取USB主控啊

网友:
这题不会,滑走了

网友:
应该是不行吧,交错相当于cpu多线程提速

网友:
跟交不交错没什么关系,903跑不上高频,3281单通道,就算给你双通道,DDR200频率没几个U盘主控能跑得到,已知就PS2308能跑,2320g跟3282是SSD控制器+桥接一体封装,严格来说不属于U盘主控

网友:
713这种在xt上也跑不满啊,en就是满的,所以我觉得不是固态主控有交错的原因

网友:
楼主对读写要求这么高吗?我256G上903,读有200M/写有100M就夠了,太快有很多不稳定因素。

网友:
要速度直接上46xt,U盘主控单通道别折腾了